求助安川626VM3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5-04-18):
我有一台安川626VM3的变频器,工作半小时至一小时会报过电压,断电重新启动还会报同样故障,断电十小时又可以工作半小时至一小时。请问各位高手可以解决吗

网友A: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没有解决请留下联系方式,我有办法.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问题还没解决 T:021-28648505 望帮助

网友B:
你检查下再生电阻是否短路,接地是否良好,很可能是再生电阻附近的问题

楼主:
谢谢FOR凌支的回复 但是电阻没短路,接地没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望帮助

网友B:
那你检查一下加减速时间是否设定适当??另外还要检查一下工厂的电压!

网友C(2011-06-10):
查一下内部元器件有没有虚接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