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请教:如何在wincc里设定时间

楼主(2005-04-18):
请假大家个问题: 我做的工程用的西门子300的plc,上位用的wincc 有个时间值需要频繁改动,不知能不能从wincc里实现改动? wincc里有没有控制检测时间的东西? 或者我用一变量给时间继电器赋TV值,再由wincc给这个变量定值,那么问题是,s5time类型的数据和十进制或十六进制怎么个换算法?

网友A:
S5TIME的格式,具体这个字所代表的时间格式,看帮助, 知道其原理,才能进行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