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模拟量输入为什么有四个端子,siemensplc

楼主(2005-04-18):
告诉我吧,如果你知道.

网友A:
西门子的DCS中热电阻输入(AI)就为4线制,这是它系统本身就着样设计的!

网友B:
呵呵,热电阻有二线制的,有三线制的,也有四线制的,你要设计模块怎么设计呀?它有通用性

网友C:
为了得到统一的兼容性

楼主(2005-06-01):
先谢了,明天我去看一下,看是不是热电阻接了四跟线,但是有些,好象不是电阻,好象是模拟量,明天我去工厂看看,详细的问一下,你们,我看西门子的plc的模拟量模块很多类型的,也没有个统一的说明吗,另外你们知道,电流型和电压型传感器的区别吗说一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