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功率电动机的控制问题

楼主(2005-04-18):
各位老师: 我现在有一个课题,做一个控制电机起动与停止的电柜,电机的功率是220KW.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控制方案效果好,---降压起动器?---变频器?---......?

网友A:
有没有调速要求,没有的话用频敏变阻器或软起动起,供电容量够大负载较轻时可以星-三角,如果有调速要求只能用用变频器。

网友B:
起动方式的确定与电机型号功率、电网容量,特别是与负载的特性有关,如果是风机、水泵且有节能空间或调速要求的话,可考虑用变频器,但投资将增加20万以上。

网友C:
用变频效果较好,但费用较高,希望有足够的承受能力

网友D:
不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效果?如果就是简单的起停控制,不想影响对电网的冲击,可选软起;你若自己动手做一个软起,该课题就有含金量了

网友E:
For the big power motor start/stop comtrol panel ,it need your following condition : 1.Transformer capacity ,if the capacity is small ,you have to choose the voltaage-descrease start .if sufficient you can choose direct on line. 2.For the torquer requirment.if the equipment need the big torqure ,when it start ,you have to choose direct n line ,else you can choose the d-y start or self voltage descrease start. 3.The cost for the start/stop panel .if you want to minimum your cost ,direct on line .you can choose the frequence if yu have sufficient money ,200KW frequence is about 200000 RMB . You can choose it as your condition

网友F:
你讲的不够具体,别人不好帮你。价格?负载?用途......

网友G:
把你的要求讲清楚些。

网友H:
小的不能再小的问题,用液阻起动柜,如果是绕线电机,可保证在1.3额定电流下起动,笼型电机3.5倍起动,造价不超过7万.如需要,可联系我:QQ314311057.

网友I:
我们就生产此类设备.具有软起、节能、和保护多重功能。非常适合你所讲的情况。如有兴趣请和我联系,有详细资料备索。造价在5万以内. www.bolejn.com 电话:0565-4321122 李先生

网友J(2005-05-19):
你是否有调速要求呢?你在价格方面是否有限制呢? 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要看你的实际应用情况了

网友K:
有调速的话用变频器,不调速用软起动,变频器欧,美不错。小日本的不能用,要抵制日货

网友L:
如果没有调速要求,变压器的容量允许,可以采取直接启动。

网友M:
可以用软起自藕降压起动或者星三角都行具体情况看负载大小还要考虑经济调速可以用变频

网友N:
变频器方案较好。

网友O:
支持一楼的!! 说的有道理!!

网友:
努力学习: 你的液阻起动可作到800kw 10kv吗?

网友P:
还要看电机的类型了。

网友Q:
是否频繁起动?

网友R: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价格方面 如果对价格因素比较敏感,鼠笼电机可使用电抗器、自耦变压器;绕线电机使用频敏变阻器。如果工艺要求必须平滑启动价格因素次之,可以使用软启动。 2、长期经济效益 如果电机在正常运行时,其速度要求可调,那么必须使用变频器。初投入大,但是长期运行的经济效益显著!

网友S:
没有说清楚情况嘛!

网友T:
软启动器吧!考虑的因素少点价格也比变频器便宜! 相对于傻瓜点!当然自己动手也很不错

网友T:
软启动器适合风机和水泵类负荷

网友U(2005-06-19):
友情提示:千万要考虑到供电距离引起的压降,选择足够的电缆.

网友V:
楼主的问题太笼统了,说具体些,大家好帮你出出主意,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成本、电网承受能力等

网友W:
可应该以用变频技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