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什么方法能让两台泵均实现变频运行?谢谢赐教!

楼主(2005-04-18):
我所在单位的水处理车间有两台给水泵,一台是工频泵,一台是变频泵(变频泵采用ABB的),功率均为35KW,工频泵为变频泵的备用泵。请问采用什么方法能让两台泵均实现变频运行?(只用一台变频器)

网友A:
你是说两台泵同时变频运行还是一前一后变频运行?说清楚点,是同时变频器起动吗? jtx1688@163.com

网友B:
如果是要两台泵同时运行,那你也要先看你的变频容量够不够呀。

网友C:
从经济角度看,一驱二是不划算的~

网友D:
本人为ABB变频一级代理,对于你这种问题,采用一拖二ABB PFC控制宏完全搞定,另外采用ABB变频电机是本身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如有需要,可以合作 MSN:cjh_021@hotmail.com

网友E:
最好把情况讲清楚

网友F:
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不好,两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同时运行,节能效果更好。

网友G:
拖二不就完事了.真麻烦.

网友H:
我公司代理DANFOSS变频器.你问的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我们的变频器可以带4个电机.

网友I:
问题简单,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