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关于818HG卡的一个函数参数的含义

楼主(2005-04-18):
那位大虾能否告知一下PCL818HG卡中PT_FAIIntStart函数中的PT_FAIIntStart.count是什么含义!!谢谢!!

网友A:
PT_FAIIntStart中,count代表你要采集多少个点,

网友A:
PT_FAIIntStart中的count代表采集的点数!!!

楼主:
在进行中断编程的时候 如果利用外部触发的话,应该怎么进行设置触发信号的频率呢? 我现在用一个信号源来模拟,当选择内部触发的时候,能采集到我发出去的信号形状。但是,当采用外部触发的时候,采集到的数据仅仅是其中的一小段,比如说,送方波信号的时候,仅仅 能采集到低电平信号的数据段,而且不管怎么改变count的值,采集的结果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现在就不知道采用外部触发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 我现在的做法是:由于只有一个信号源,所以我把信号源和要采集的通道接通一个信号,我现在在怀疑,是不是这样会导致前面的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