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现场总线基础知识讲座(三)--现场总线的主要产品

楼主(2005-04-18):
现场总线的主要产品 连接于总线上的产品,可以分为有源和无源两大类。 有源产品可以产生通讯信号、响应信号、调整信号或者兼而有之。 有源产品包括以下部件: 1. 节点(Node)-总线上可以编址的设备。 2. 总线模块(Bus Module)-任何形式的现场节点,可以使用端子或接插件连接传感器、阀门、按钮等各种现场装置。 3. 网关(Gateway):一种特殊的节点,用于两种不同的总线之间的信号和数据变换。 4. 放大器 - 一种用于实时(加强)信号,以精确复制原始信号。连接同一总线的两部分,解决通讯信号在通讯线上由于电气损耗而造成的衰减。当信号变弱而不变形时可以使用放大器。 5. 中继器(Repeater)-用于加强信号,产生不变形的新信号。连接同一总线的两,当信号变弱或变形时可以使用中继器。 6. 桥(Bridge)- 有两类桥。一种是用于连接同一种协议,不同传输速度的两个段。另一种是一种智能的中继器,当通讯的源地址和目的地址位于不同总线段时,用于重复两个段间的数据。桥必须被编程设定地址和相关的段。当桥读地址时,要有几个位的等待时间。桥可以应用于设备级总线,但应用并不普遍。 7. 路由器(Router)- 用于广域网的高等级桥。这类产品很少应用于设备级总线。 8. 有源多端口分接器(Active hub)- 多端口中继器或放大器,以增加总线的分支能力。 9. 接口卡、接口模块(Interface card, interface module)-指网关的常用术语,作为PLC或PC到设备及总线的接口。 无源总线产品包括: a. T型分支(Tee)-用于产生总线上的一路分支 b. 无源多端口分接器(Passive hub)-多端口T型分支。 c. 终端电阻(Terminating Resistor)-安装在总线的始端和末端的电阻,用于稳定和调整信号。 d. 总线电缆(Busline)-连接节点,传送数据的各种电缆。

楼主(2005-06-12):
这是现场总线应用过程中所选用的产品类别,希望该文章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一、能否介绍一些具体成功实例; 二、能否介绍性价比较高的相关现场总线产品; 三、能否推荐几本较为实用现场总线书籍。 wccd@163.com

网友A:
能否免费提供一些时新的技术书籍,方便读者下载阅读。

网友B:
我也想要些相关的资料!谢谢

楼主:
专业支持各种现场总线产品的有图尔克、倍福等; 在图书栏目中有许多介绍现场总线的书籍,大家可以去看看。

网友C:
我也想要些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D:
我有一个真空传感器,可以走PROFIBUS 但是现在硬件上没有可以直接跳地址的功能,如果我在硬件组态上改地址不知是否可行? 如果不行的话,该怎样才能通讯呢? 急切等待回答!

楼主:
不是所有的总线产品需要进行硬件的地址设置,你通过硬件组态修改;但也有特例,如MTS的带DP接口的位移传感器,缺省设置为125,你必须根据说明书通过STEP7软件来修改。

网友D:
非常感谢loden老师! 因为我的PROFIBUS上需要连接多个点,所以需要设置地址 目前已经与供应商联系有一个专门的软件修改地址

网友E(2005-07-12):
希望求得一些Interbus方面的资料,哪位有?多谢了。

网友F:
找当地PHOENIX 办事处索要INTERBUS资料

网友G(2005-08-14):
我的一台台湾研华主机与欧姆龙PLC;两次出现通讯错误;厂家说是COM口坏; 结果更换了COM板;那位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2005-11-07):
很好,非常感谢!

网友H:
备用,下次看

网友I:
非常感谢loden版主为大家所做的奉献!向您学习!

网友J:
TO:LODEN版主
CAN,CANOPEN,PORFIBUS,DEVICENET,等是不同公司定义的一种总线产品吧? 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大同小异吗?

楼主:
CAN,CANOPEN,PORFIBUS,DEVICENET并非总线产品,而是不同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