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400中的程序问题

楼主(2005-04-18):
问题是这样的:我用适配器(USB接口)将PLC与电脑连接后,能看到PLC里的程序,但却与外方工程师看到的不同(他用的适配器接编程卡)。例如程序块FB100:他看到的程序是正常的用户程序,有注释等;而我联机上去后,它会提示ERROR30:503,而且我看到的程序也并非用户程序,全是类似下面的东西,我搞不太明白。我刚入此道,还请大虾指点一下,我如何才能看到正常的用户程序并上传到电脑里呢? 附: A I 60.0 O I 62.0 S M 100.0 A M 90.0 O DB2.DBX 383.0 O DB2.DBX 375.1 O DB2.DBX 317.5 O DB2.DBX 317.6 O DB2.DBX 317.7 O DB2.DBX 318.0 = M 100.1 AN I 60.1 ON I 62.1 O M 100.1 ON T 100 R M 100.0

网友A:
你看到的也是正常的用户程序,应该是用step7的语句表编的程序,如果看不懂,可以转换成梯形图去看.

网友B:
检查下软件设置或重新安装,或许可以解决

楼主:
我能看懂一点,知道显示的东西并非是用户程序阿。比如里面定义的变量等,用户程序里都是没有的。而且程序的注释也都不见了阿。

楼主:
还有,我用的STEP7 V5.3是没有授权的,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影响?

网友C:
1、老外电脑里面有原程序,所以有注释,你从plc里面直接upload上来的程序是不可能有注释的。 2、你贴的程序是stl,可以转换为lad看,在view菜单下面选。 3、授权在网上很多,自己用baidu找吧。

网友D: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