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控制求助!

楼主(2005-04-18):
我最近有台机子控制如下: PLC(OMRON CQM1H-CPU51,带脉冲卡)输出脉冲控制松下伺服电机(MSDA 系列,400W),伺服电机直接带动滚轴丝杠。其动作周期为:PLC正向输出1000个脉冲,伺服电机正转一周,然后PLC反向输出1000个脉冲,伺服电机反转一周。按理应该是无论连续执行多少个周期,最后都应停在起始点。但我现在的问题是,电机连续走了十几次后就开始有1个脉冲的误差(通过软件可观察到),连续走了一百个周期后有6个脉冲的误差,这是我的机器所不能允许的。我更改了一下位置增益、时间增益及前馈等,略有效果,但始终存在差误差我想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再次感谢!

网友A:
你是不是有一个计算误差,比如2500个脉冲转一圈,四舍五入,成2499造成?如果不是,可能是干扰造成丢脉冲。最坏的办法,软件补偿。 如果是绝对值编码器,可能好一些。

网友B:
我认为这是PLC的问题,电机肯定不会有误差。PLC输出的脉冲肯定不是很高,所以你用了电子齿轮功能,电子齿轮出现小数,有时候会出现累计现象。要避免出现你所说的情况,改善控制器是正道(个人观点),PLC在过程控制中确实很有优势,但在运动控制中,劣势也很突出。建议选用专业的控制器较合适,一边与PLC通讯,一边接HMI,一边控制伺服电机,使用也很方便。我公司的Trio控制器能满足你的要求,有兴趣可以聊聊。电话:010-62136756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高手的指教!今天经过我一天的努力,通过多次更改一下位置增益、时间增益及前馈等,终于让系统走了一百个周期才有一个脉冲的误差,但最后这个脉冲的误差始终无法消除。另外我想再说一点,我PLC的输出脉冲是25KHZ,伺服电子齿轮设为10000P/转,伺服编码器为2500*4P/转,并无小数。希望各高手继续指点,谢谢! 另外:钟工您所说的HMI是不是指用运动控制板卡?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HMI指得是人机界面,一般指触摸屏、液晶屏等人可以操作机械的接口。另外,我说的控制器也能编PLC程序。

网友C:
电子齿轮没问题,干扰有可能存在,不知你电机的转速有多少?

楼主:
电机的转速为100R/M,误差的产生比较有规律。

网友D:
有没有可能在换向的时候丢一个脉冲?你发出脉冲的方式是A/B相还是脉冲/方向?PLC与伺服是否设置一致?对于脉冲本身高有效还是低有效是否设置一致?我曾经碰到过,以脉冲/方向方式发脉冲时,在换向时,发送方与接收方的计书数会差一个脉冲。其实,就是脉冲信号那一个边沿有效,方向信号要比脉冲提前多少建立才可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