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请问有没有PC104单板计算机

楼主(2005-04-18):
要求:有2个ISA槽, 可以运行Windows2000

网友A:
你说的PC104单板计算机是指104板?还是指有104总线的单板计算机?PC104板子上面是不可能有ISA槽的,因为104本身体积就很小;如果你是指带有104总线的单板计算机(当然,尺寸至少是要5.25"),想要用两个ISA槽,或许还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