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 LOGO!应用

楼主(2005-04-19):
大家好 我是最近才接触LOGO!因此对它还不是很了解 在这里只有请教各位大侠啦:LOGO中的标志块具体是怎么应用的 在程序中起什么作用呢 如M8 M4 M2 等 还有就是带边缘评估的“与”功能块它是怎么工作的 那为能指点以下 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到SIEMENS网站下LOGO的使用手册

楼主:
谢谢上面的提示,现在对标志块有点认识了。不过对带边缘评估的“与”还不甚了解。功能上说:所有输入为1且前一个周期中至少一个输入为0,这时开始Q输出1。不过在时序图上怎么输出要延时且输出是一段时间,接下去是Q为0 呢

网友B:
不是输出延时,而是应为是与,所以4个输入只要有一个是低电平Q肯定为0,只有其他3个输入是高电平而第4个在前一个周期有一个跳变的才会使Q为1,同样应为是边沿触发所以Q就为0了。不过你加一个RS锁存器就好了。你要愿意可以好好探讨探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今天试了以下。现在明白了 在下非常感谢 以后有什么问题还请师兄多多指教

网友C:
懂门电路就会,很简单

网友B:
不敢当,问一下你使用软件还是直接在LOGO上编,我还没玩过那玩意那,只是看过说明书。

楼主(2005-06-16):
各位大侠 在下再请教一下 现在我遇到一种情况;我把程序从电脑上下载到 LOGO上了 隔了几天 接线工把线接上后试机时 却发现程序不存在了各位大侠 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社么情况下会出现程序丢失呢

网友D:
你没有存在memory里吧!!

楼主:
青岛银 你说的我还到没注意 我以前遇到的情况是 把程序写进去后 就可以了 也没发现丢失 我看LOGO手册上也没强调 怎么保存程序 只是说道怎么删除程序哦 你说得这种情况我倒是要看看了 谢谢哦 那位还有高见不妨发表一下哦

网友E:
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样的PLC,只有普通继电器那么大小,那样的封装,性价比相当高。同时,我们还有模块,嵌入式的PLC,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请到这个网站浏览:WWW。COMWAP。COM。TW

网友F:
用LOGO!还不如用我们公司的产品呢 ^_^ LCD面板可以拆卸,所有输入点可以模拟量输入,其他功能和LOGO差不多 什么时间控制,逻辑运算,计数器什么的....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交流交流 QQ:8305851

楼主:
有点感兴趣哦 怎么联系呢 除了QQ

网友C:
加我我有好东西比logo好多了QQ:372283000

网友G(2005-08-18):
我处代理一款台湾产智能继电器,功能类似于LOGO,价格便宜,6入4出仅350元,另可配语音模块,实现自动拨号和电话遥控功能.直流型可提供最大6个模拟量输入,提供485通讯.软件免费提供.有兴趣请联系:13736429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