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是存储于片内EEPROM中吗?

楼主(2005-04-19):
我写了个FUNCTION BLOCK,其中cp很多,而且还是FLOAT TYPE的数组。用node builder 3.1调试时如果将一个Function Block 下载到LTM-10A中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想下载多个时(我下载了2个),当function block运行时就出现“Network Error, Communication failure while monitoring object(Subsystem: DS, #200)”, 下面是CP: UCPTmean cp_family nciMean[8]; UCPTsymmat cp_family nciSymmat[64]; float type 的数组 UCPTevals cp_family nciEvals[8]; UCPTT2threshold cp_family nciT2threshold; UCPTQthreshold cp_family nciQthreshold; UCPTpcno cp_family ncipcno; 是不是cp太多?cp 是不是应该存储于片内的512K EEPROM中呢?我如何才能看到MEMORY 的使用情况呢? 谢谢各位,能帮我解答吗?

网友A:
cp不是存放在片内eeprom; 编译选项里 可以生成*.map文件 直接拿notepad打开就可以看到memory的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