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hneider XBT-N400 文本显示器编程电缆的接线方法求助!

楼主(2005-04-19):
Schneider XBT-N400 文本显示器编程电缆怎么做?我用PS2口提供5V电源(RJ45口端7、8脚),电脑9针口2、3脚与RJ45口2、3脚对接,好象不行。请高人指点。

网友A(2010-05-17):
我也想知道人机界面Schneider XBT-N401文本显示屏的编程电缆怎样做

网友B(2011-04-10):
我想学习PLC,请高手指教

网友C(2015-11-30):
施耐德文本显示器xbt-n401那个是程口编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施耐德文本显示器xbt-n401那个是程编 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