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6.0安装的问题

楼主(2005-04-19):
明明已经安装过SQLSERVER FOR WINCC6,可仍然提示未安装,试过重启SQL的服务,及打上WINCC6带的SP4补丁,无效。 请已经安装成功的高手指点。 系统: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SP4

网友A:
你的数据库从哪来的?我记得这个数据库是为XP系统提供的,至于能否在2000下用不得而知.

网友B:
据我所知目前市面出现的hot fix不支持2000中文版,你可以用WIN 2000的英文版或是XP来试试。

网友C:
你可以先安装sql for win2000,在安装for wincc,然后装wincc,这样就可以用了,我在2000中文版下就是这样安装的

网友D(2005-06-05):
没那么麻烦,两点就够了! 第一,要安装SQL2000 FOR WINCC的。 第二,要安装消息队列,也就是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中的添加Windows组件,然后找到消息队列安装上。 以上两条满足了就可以安装WINCC6.0。 至于什么hot fix只有在5.1版本中才需要安装的。还有不管是2000还是XP安装的方法都一样。

网友D:
我还是说全点吧。 第一,要安装SQL2000(SP3) FOR WINCC的。 第二,要安装消息队列,也就是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中的添加Windows组件,然后找到消息队列安装上。 第三,对于单用户系统,2000系统要Windows Professinal SP2及以上版本,XP要专业版本就可以。对于多用户系统的WINCC服务器,推荐使用Windows2000 Sever SP2或者2000 Advanced SeverSP2。 第四,要安装IE6.0

网友E:
sql2000 for wincc是什么意思?是专用的SQL吗

网友F(2007-02-09):
那里有SQL2000 FOR WINCC这个软件呀?谢谢!

网友G:
杨建军:  引用16:23:00
    那里有SQL2000 FOR WINCC这个软件呀?谢谢!

ftp://ftp.e10000.cn/西门子/HMI/WINCC/V6/软件/MS_SQL2000_SP4.part01.rar

......

ftp://ftp.e10000.cn/西门子/HMI/WINCC/V6/软件/MS_SQL2000_SP4.part08.rar

网友H:
在控制面板的添加/删除程序看一下有没有SQL SERVER(WINCC)安装项,再看该数据库启动了没有。

网友I(2007-03-13):
直接原因是,数据库没装好
建议你从装

网友J:
路过的.
请问WINCC是什么来的?????

网友K:
XPPRO+SP2怎么不可以安装SQL2000呀,一开始就提示要重新启动系统,确定退出安装,大伙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呀

网友L(2008-04-07):
建议将SQL2000卸载再重启电脑后重新安装试试,我也遇到过相同情况,好像还需要一个Windows2000的补丁!补丁号在你安装的时候会提示的,只要在网上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M:
       请楼主把安装报错的图片上传来给大家看看,我们才明白问题在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