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英威腾的工程师?!!!

楼主(2005-04-19):
为什么CHV变频器没有静态电机自学习功能? 而宣传资料上却说有?如果有,请问在CHV说明书中的哪个地方?

网友A:
您好! 所有CHV系列产品都具备此功能. 如果你手上有CHV产品使用说明书,该项功能的详细说明在44页,功能号代码为:P0.17 谢谢你对我公司产品的关注!无论你对我公司产品有任何疑问,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或来电,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我们的电话:0755-86028400/86028448/86028411(客户服务中心)

楼主:
你好,我今天才有时间上网,我看了你的帖子之后就去看说明书了. P0.0.17有两个选择,0是无操作,1是参数自学习. 而我要的是静态自学习,不要把电机和负载脱开. 你们是动态自学习,还要把电机和负载脱开.这样很麻烦!我第一次用的时候把别人装好的减速机都拆了. 我想要的是电机不动能够自学习! 希望英威腾的开发设计者们能把此功能给搞出来!!

网友A:
回复王少飞先生: 由于在静态情况下,变频器没有办法检测到电机的互感抗和空载激磁电流,一些变频器采用经验值的做法来完成静态学习过程. 要完全发挥矢量特性,最好是采用动态学习.如果确实无法将电机和负载脱开,就用变频器内置的经验参数(出厂值)来完成变矢过程.

网友B(2005-08-08):
说到最后还是没有。

网友C(2005-12-13):
陈章辉还在吗?

网友D:
我代陈章辉问一下楼上,你问“陈章辉还吗?”是问“陈章辉还在世吗?”还是问“陈章辉还在英威腾吗?”还是问“陈章辉还客服中心吗?”还是问“陈章辉还在线吗?”

网友E:
CHV变频器如果有自学习功能,那么是不是其在运行过程中能将所带负载电机的电磁数学模型测出呢?

网友A:
电机自学习的过程主要是需要检测电机的各种数据,为变频器的矢量控制模型提供数据,以达到良好的控制效果.

网友F(2006-03-30):
没有静态学习功能的,汇川有这个功能,感觉上比英威腾的功能要好点,

网友G:
    你好   能发张CHF型变频器的质料过来吗 ?谢谢
        lxtxj2006@163.com

网友A:
简要资料已经给您发过去了,产品使用说明书在我公司网站上可以下载,您方便的时候可以去下载看看,能为您服务是我们的荣幸。
回二楼的朋友:我们的静态自学习功能已经做好了,只是现在的说明书还没有改过来,但实际上在软件功能P0.17中已经可以用了,在下一版的书中就会改正过来。

网友G:
     你好,我们去造纸厂安装的变频器不但没节电  还要浪费电   是不是你们公司的变频器有问题啊  ,装在碎纸机(30KW)的HZ45,电流比是百分之80,还会出现卡机状态,一缸浆还要比没装是浪费1.5度电,那的老板要求我们退货。。。。。。        在抽浆机48HZ时才能正常运行,电流比是94%,7.5KW的电机,电流15A,差不多是满载运行了。请问还有别的办法吗?
         湖南怀化市中富科技公司
         lxtxj2006@163.com
         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H:
这些设备你装进口的也不节能;节能改造时针对不能长期满负荷运转的设备;还有球磨机都不节能

网友A:
澄清一下!

破坏王: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19 17:28:00
    你好,我们去造纸厂安装的变频器不但没节电  还要浪费电   是不是你们公司的变频器有问题啊  ,装在碎纸机的HZ45,电流比是百分之80,还会出现卡机状态,一缸浆还要比没装是浪费1.5度电,那的老板要求我们退货。。。。。。        在抽浆机48HZ时才能正常运行,电流比是94%,7.5KW的电机,电流15A,差不多是满载运行了。低频转距我们也用过,什么作用都没起到!!!!
     请问还有别的办法解决吗?
         湖南怀化市中富科技公司
         lxtxj2006@163.com
         急急急急急急

 清心: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19 18:25:00
    楼上:
做节能改造要搞清楚并不是什么设备装上了变频器都可以节能的,同样是造纸机械,有些是可以节能的,有些是用来改进工艺的。碎纸机的工艺并不需要调速,而且负载也比较重,这种设备一般是不能用变频器来进行节能的,你们在做节能改造的时候要分析设备的工艺状况才能决定是否可以用变频,不要见到是电机就去装,搞到自己很被动,你还是拆机吧!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I:
天下 一统

网友G:
    你好 楼主:我们这几天去安装变频器(CHF)型的 ,电机132KW的 变频器的参数都设定好了,包括他的自学参数,但是当从新开机时它的记忆系统竟然没用 ,特别是P0.07,P0.08加减速时间不能记忆  每次式机都要从设 。。。。
      还有它总是出现OC1,  OV1 ,  拜托你们厂家在生产时,把它的具体参数设定好再发过来 我们可不想当你们 产品的室验品 (也就是所谓的炮灰)

网友G:
CHF100-132G/160P-4

网友J:
TO 破坏王

你所说的参数不记忆,在我公司的所有产品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特别关注你所描述的问题。详细的情况,请你和我们的客户服务中心联系,好吗?

网友K(2006-04-29):
我在一造纸厂里安过一台EV2000-4T1600G(160KW)碎纸机变频器,节能效果很好啊!!
是工艺要求不一样吧!!

网友G:
那台变频器已经发回深圳了 你们厂家的工程师也在现场调试过 确定是变频器的故障 姓曾 你们因该认识的

网友L:
欢迎浏览我们的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A:
回复破坏王:
这一次的产品问题的确是我公司产品的质量问题,尽管它现在还在路上。这次问题应该出现在E2ROM上,可能是在运输过程中的震动导致这个器件虚焊而失效(您也知道到贵公司客户处的路并不好,但我们绝没有辩解的意思),以致无法储存更改信息,因此每次启动参数都是出厂值,这也是经常跳故障的根本原因。
我们珍惜每一次为客户服务的机会,对于因我们产品的质量问题给贵公司及您带来的麻烦深表歉意,我们也在不断的持续改进我们的产品质量和服务,争取提高我们客户的满意度,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不少的地方存在不足,也乐意听取广大客户的谏言!我们可能现在离完美尚有很大距离,但我们一直在朝这个目标在努力!

网友G:
CHF的最的的缺点就是不能在有负载的情况下进行参数自学习 在此情况下学习的参数在断电后在启动时 ,记忆的参数就又恢复出厂值了 但在有些情况下他是不能甩掉负载的 如果该用静电学习,好象也没用 ,我建议你们能不能在有负载的情况下改进一下,在有负载是可以进行参数自学习有效,就象G型机那样,如果可以把这个改进下 我想应该是款不错的变频器。。。呵呵。你们也可以把我的意见参考下

网友M:
不管怎么说厂家的态度还是中肯的,毕竟国产变频器还处在不断
提高的过程中,希望大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支持国产品牌
使他们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后续研发

网友N(2007-06-18):
我想问一下,贵厂说明书上有一个参数叫恢复缺省值,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恢复缺省值=恢复出厂值:)

网友O:
清心工程师你好。用于供水时调那几个参数,谢谢了。有没有24小时服务电话

网友O:
机器是chf100-018g/022p再次感谢

楼主:
没想到,两年了这个贴子还在,暮然回望,工控路感慨万千啊!

网友N(2007-10-07):
国产变频最好用国语来表达,不要用国人看不懂的语句来表达,

网友P:
现服: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7 21:56:00
国产变频最好用国语来表达,不要用国人看不懂的语句来表达,
呵,路过,从头看到尾,也不明白楼上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Q:
英威腾不能给他们做个有负载的情况下进行参数自学习的参数,你们有那个技术的啊.

楼主:
现在国产的变频器已经不错了.我当年发这篇帖子是因为在应用上有点问题,现在国产的好用多了.

网友R(2007-12-22):
紧急求救!!!!!!!!!!!!!!!!!!我的变频器输出电压不稳啊?
电机转速偏差很大,及其不稳!!怎么办?

楼主:
你的变频器功率是多少!

网友S(2008-02-03):
我用的是CHE100-110/132,我测量三相电流,电流互感器装在变频器前面还是后面好?有多大区别?厂家强烈要求装在前面,不然测量不准确。其实跟变频器测量相差都很远呀

网友A:
装在前面是对的!
装在后面检测的是变频器输出的电流,由于此时的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变化的,会对互感器的测量造成影响。

网友S:
清心,你好!我用的是75kw和90kw的电机,输入输出交流电抗器和直流电抗器是否一定要采用啊?以前我都不用输出和直流电抗器的。

网友T:
不一定要用的,输出电抗器一般用在输出线路过长的地方,超过100M。输入的主要是消除对电网电压干扰崎变的影响。如果不影响到其它用电设备一般是不需要装的。当然大功率的上百个千瓦的最好能安装

网友A:
感谢楼上的回复!
补充一点,我公司CH系列产品18.5~90KW直流电抗器是内置的,不需要再外购。
对于交流电抗器如果经费不紧张,装上对设备有益无害:)
祝工作顺利!

网友U(2008-03-05):
请问清心老师:我在改造龙门刨床.如何使用PG.编码器闭环控制?

网友U:
清心老师;我已用英威腾CHV变频器成功改造啦龙门刨床,效果很好。想请教两台CHV变频器如何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