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wincc能做出鼠标靠近阀的时候显示阀的TAG吗?

楼主(2005-04-19):
如题,谢过各位。

网友A:
没做过,有谁知道?我也想看看。

网友B:
可以的,你可看WINCC 的帮助部分

网友C:
可以,画面相应控件点右键-属性-其它-提示文本里加上文字就可以了

网友D:
按虫子的做。

网友E:
和作网页差不多,多动动脑,决大多数想法都能实现

网友F:
是可以的,以前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