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普通交换机能组成环网吗?

楼主(2005-04-19):
近日导师让做一个井下的信息化改造的工程,总体网络结构:一个主环构成大环网,主环上的节点又和别的子节点构成小环网,不知普通交换机能组成环网吗?因为用在井下所以交换机必须是防爆的。不知在哪里能购到此类交换机。谢谢指点。

网友A:
没有直接防爆的交换机,但是可以隔爆使用,我们有案例,如果需要我们可以直接交流。

楼主:
普通交换机行吗?发点资料,交流一下,wx760120@163.com

网友B:
看你的应用,最好用工业以太环网交换机,例如我们代理的MOXA交换机,如需要本安级防爆功能的,可以在交换机外加一个符合本安的盒子 WWW.MINGIT.COM

网友C:
普通交换机是不可以成环的。能组环网的交换机都应该有厂家自己的协议的。东土电信有矿井下应用的案例。www.kyland.com.cn

网友D:
普通的应该不行,为什么,就要问一些高手了。愿听其祥!

网友E(2008-04-08):
这个问题我看是这样,并不是说普通的交换机就不可以成环网,但是要看看这个交换机支不支持STP(生成树)协议,STP是一个比较老的协议了,收敛速度比较慢,一次拓扑的更新大概需要40-50秒的收敛时间,现在的交换机一般都是支持RSTP或MSTP等比较新的STP协议它们在算法改进了,收敛的速度更快,一般也在几秒种。一般的二层可网管交换机都应该支持STP协议这是一个标准协议。但组成这样的环网最好也尽可能采用同一厂家的产品,这样在配置上和系统的稳定性上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典型的配置是,在全网内的交换机上启用生成树协议,如果网内有性能比较好的三层交换机可以把它设成根桥ROOT,如果支持BPDU保护可以把连接设备的端口设成边缘端口,这样在拓扑改变里可以不参加计算,减少收敛时间。基本上就是这些了。我觉得OA交换机它和工业级交换机主要的区别是对环境的适应性上要差许多,在环网的切换时间上不在一个量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