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路2416模块和非隔离DC输出通讯模块的调试

楼主(2005-04-19):
我用2416采集k型热电偶的信号,用继电器输出模块时候,正常.而用非隔离DC输出时,显示温度-40到-10摄氏度之间.而环境温度是26度. 求助

楼主:
等待好心人.........................

网友A:
没看懂你提的问题? 欧陆2400系列仪表是组态型仪表,仪表使用的好坏你的组态设置非常重要,如果你对仪表的功能组态不熟悉建议你最好在订货的时候说清楚自己使用的工作环境、场合、控制信号类型、输出信号要求、通讯信号类型以及外围其他相关要求,由供货单位帮你设置好。自己调整前一定要好好看操作手册,完整的操作手册都有400多页呢,你重点看“设置、效验”2个章节。 你最好把你的问题写清楚点,你的问题是不是说用非隔离DC输出存在显示温差啊?还是你的控温温差?抑或其他。 请你写清你的使用大致情况,要不就是欧陆的客服也没法帮你,别说我们这些爱好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