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伦次变频器。。。

楼主(2005-04-19):
伦茨变频器上陶瓷片状的充电电阻,型号8211RH.2A,它的阻值和功率是多少?中间的三个脚之间的阻值和功率?其中两脚接在圆柱形电容上,是放电电阻吗?我想用一般的充电电阻替代,这三个脚该如何接?烦请大家抽空指点,谢谢!

网友A:
我这里有全新现货8211RH.2A, 如需要,敬请致电13801931511 周先生

网友B:
伦茨变频器上陶瓷片状的充电电阻是两面,一面是限流电阻,大概是10多欧姆,另一面是一黑色掩膜电阻,是2个串联,大概是40K和50K,其中一个是电源的启动电阻,另一个是电容的放电电阻,如果去掉此电阻,机器不能工作,功率最大的是限流电阻,有30W左右,

网友C:
谁有伦茨55KW继电器(圆形)

网友B:
我有,你要几个

网友C:
我要三个,请报价。谢谢!电话:13061788992 朱先生。

楼主:
请问变频之子,这种充电电阻损坏是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B:
我遇到修LENZE坏8211RH.2A是由于大电容引起的,至今还记得,换一个8211RH.2A上去.一通电,啪一声,就碎了,坏了.,仔细分析,只有大电容漏电太大,才会充电电流大,才会坏充电电阻,结果确实坏了个56000U/450V的电容,,修机器要仔细啊,,,,

网友D:
我遇到过是电源坏引起的,该电阻准确值限流电阻30欧,放电电阻2个串联各30K!

楼主:
求助变频之子 一台伦次变频器8211RH.2A碎了,电源部分的BU2508AW这个管子坏了,三个脚全通了,我用2508AF代替,一通电,又通了,充电电阻也烧了,滤波电容没有问题,请指点该如何检测?2508这个管子的1脚和3脚于下面的一个陶瓷片的引脚连接,这个陶瓷片是什么?怎么判断它的好坏。

网友B:
你说的陶瓷片是电源厚膜,如果此元件坏,一般会坏2508,2508坏了也会烧8211RH.2A,用表检查此厚膜上的小元件,,因为此元件较少,不好购买一般我都是修复的,

网友C:
变频之子:您好!继电器怎么样?请告知,谢谢!

楼主:
您能提供电源厚膜的参数吗?谢谢

网友E(2006-05-26):
伦茨电流传感器CSNE151-005谁有啊!

网友F:
拿LA25-NP的替代

网友G:
求助变频之子
伦次的启动电阻及充电电阻的阻值是多大,好象是8211RH.IA的,板上的编号是HYB703,HYB702,HYB701,HYB700被人拆走了,不知道阻值多大,这四个是并连的,其中有一个中间三个脚有用到,急啊

网友H(2006-07-15):
代用,8211RH.IA坏了找代用的,我司修的太多了,有要帮忙的请电0571-88820936,   88829567     13958171658找裘工

网友I(2009-05-13):
谁有伦次EVF8215-E系列的说明书或外控接线图给我发个过来,邮箱:mswanglin@163.com    非常感谢!!!!

网友J(2015-03-14):
德国伦茨变频器的电阻8211RH.2A都碎了没法量,这个电阻3个阻值是多少如何用普通电阻代替 最好电阻功率接法告诉一下,然后一上电为啥这个就坏了 电阻和2508坏是啥原因导致的求大神解答

网友J:
我在机器上发现一个没碎的8211RH。2A 蛇形的电阻是330哦 黑色的2个都是74k的这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