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求教懂VC++串口远程通讯的高手

楼主(2005-04-19):
我正做一个项目,大概如下 程序---MODEM-----电话------MODEM---程序 电脑用的程序是VC++用的是MSCOMM控件,,,,。。。。 在用电脑----电脑通讯的时候接受和传输都没有问题,但一拨号模式以后程序就无法信息,如果一端用超级终端是是可以接受到程序发送的信息,但换成程序就无法接受到程序发出的信息,(这里我用的是一台电脑) 具体细节如下:对MODEM设置为自动应答,并设置AT*i4 设置其传输速度都为9600, 我现在感觉错误可能出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我是不是用一台电脑不可以,另一个是我这样设置后是不是MODEM的两端就可以保证这里传什么那里收什么,,,,, 其实我上面说的是个测试,我想实现的是用电脑控制远程PLC,请用VC++做过类似项目的人帮帮我,当然你知道这个通讯是怎么回事的也帮助我,非常感谢,最好留下联系方式,我真的很急,我的E-MAIL:fromthere_yong@163.com 直接给我发信也好,这里帮我也好,,,这个项目如果不完成,我们单位不放我跳槽,,高手,快来啊

网友A:
Medem初始化要加入E0,不妨试验

网友B:
有一序列初始化命令,我有相关案例代码,需要和我联系 #define INITIAL_COMMAND "&C1 &D2 X4 S0=0&W V1 L0" #define SPEAKER_COMMAND "M" #define DIGIT_MODE_COMMAND "V0" #define WORD_MODE_COMMAND "V1" #define NO_ECHO_COMMAND "E0" #define ECHI_COMMAND "E1" #define FULL_DUPLEX_COMMAND "F0" #define HALF_DUPLEX_COMMAND "F1" #define REVERSE_COMMAND "R" #define GET_RINGS_COMMAND "S1?" #define GET_BAUD_COMMAND "S15?" #define GET_24_BAUD_COMMAND "S23?" #define EXTENDED_COMMAND "X1" qq:11744171 msn:south_bird@hotmail.com

网友C(2005-05-29):
楼上的大哥能发给我一个么 我是新手啊 谢谢了!! xiaohe_733@sina.com

楼主:
陈森: 你好! 谢谢你回我的帖子,但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工控网没有向我的邮箱中发这个邮件,所以现在才和你联系。 我这个问题现在也没有解决,,,,,其实我的贴对我的问题说的很详细了,但我是菜鸟,看不懂你的 回帖,你能把你说的代码发给我吗?不胜感激,而且我希望你可以给我解释下代码,再次表示感谢 谢谢cablelink的回复,,,你可以给我解释下你说的E0是什么意思吗,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D:
用的什么品牌的PLC?

楼主:
这个不是关键的,因为我另一端用的是电脑接收,如果电脑能收到才可以传到PLC中

网友C:
hehe 个人建议:先能够进行看到串口数据再说(找个串口工具),把AT指令走完一遍,然后,自己再考虑怎么编程实现,呵呵,串口应该是较简单东西,关键是与PLC通信的协议搞懂就行了。

网友C:
提供一个简单的流程: pc机 挂接 modem --- modem 挂接 plc pc与modem通信,先利用串口工具,简单的调试通过,然后熟悉后进行编程;modem--modem 那比较简单吧,就不再详细说了;modem与plc挂接也走协议(具体看买那家plc了) 呵呵 我只能够提供这些资料了,具体我也不能够帮什么其他忙了,还是靠自己,别人最多给你指点点方向。 抱歉啊!

楼主:
对于楼上的回副我非常感谢,我现在方向的问题都已经搞的很清晰了,我现在只要实现modem--modem ,,对与与PLC的通讯我已经调试通过,现在唯一的问题是modem--modem ,,要发送的数据在另一方收不到,我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用串口精灵可以收到,但我这个程序就是收不到,我所要你解决的就是你说的最简单的那部分,,,,,,,,我要法的是16进制数,,,但在另一方就是什么也接受不到,我怀疑有别的问题,,,如果可以你可以和我联系吗,,,fromthere_yong@163.com

网友E:
http://members.tripod.com/michaelgellis/modem.html ATO0 Return to data mode. If you have entered the command mode using the time independent escape sequence, this will put you back in data mode without going on-h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