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联网

楼主(2005-04-19):
请问一下,两台S7-200怎样联网?可不可以通过通信口直接联网?有没有专门的联网电缆线?还是要自己做?

网友A:
S7-200的连网方式很多: 1、PPI协议 2、MPI协议 3、PROFIBUS-DP、MODBUS、工业以太网 4、自由通讯方式 建议找一本《S7-200系统手册》,仔细阅读第7章--网络通讯,可以得到你要求的答案。

网友B:
我想你所问的问题应该是两台PLC互相交换数据.在PPI协议下用网络读写就可以了!通讯电缆制作为3-3,5-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