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板无显示

楼主(2005-04-19):
请问各位大虾!我用的东芝VF-A5 2.2KW变频器无显示,发现控制电路有一个二极管烧坏,后找一个新控制板替换仍无显示。确定为主板有问题,经检查整流输出正常(540V),电解电容用万用表大概测了一下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通电后两端无电压。24VDC开关电源两端也无电压,正常接电无动作,但单独接电有动作。请李老师赐教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换驱动板。 jtx1688@163.com

网友B:
呵呵,很简单。因为是日货嘛 :)

网友C:
很可能是驱动板有问题,我单位遇见过这种情况。明显现象是变频上电无显示,常见的损坏有开关管击穿、脉冲变压器烧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