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数据采集卡型号及相关的问题!

楼主(2005-04-19):
请问各位高手2个问题 1. 是否有满足这些条件的数据采集卡:32通道,每个通道都自带有采样保持器。如果有的话,是否可以告知相关型号以及购买信息! 2. 我在看凌华的PCI-9114的用户手册的时候,对FIFO Half-Full Polling的这一段很不理解,其中:When the FIFO is half-full and not full,the software can read one "block"(512 words)A/D data without checking the FIFO status.这种方式不需要中断来帮助,在软件里面是不是只要设置为每6.5MS(项目计算结果)读一次数据,数据会按照DMA的方式转送到PC的内存中间去啊?现在我的课题要求是对32路模拟信号采样,每一路1S采样1200次,我算了一下:按1K的片上FIFO来算,1024/32/1200/2=13MS,当FIFO HALF时是大概6.5MS,这时间够从片上传到PC机上吗(特别是中间有别的中断进来)?够的话是用ActiveX,OCX还是直接用DLL函数来完成啊!另如果用FIFO HALF的中断模式,时间够吗?第一次接触,我对于中间系统要消耗的时间是一点都不清楚,所以还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小弟在这里先谢了!万分感激!

网友A:
您好! 我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因为您说的不是很清楚所以没有办法帮 您选型,不知道您要的是数字量还是模拟量,是PCI的还是ISA的呢,您不妨登陆泓格的网址:www.icpdas.com.cn点击产品,您自己看看可以选择!我们的产品全部自带采样保持器! 关于第2个问题,我不便回答,因为我对他们的产品不是很熟! 有什么问题可以MAIL给我:jie@icpda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