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IMplicity的OPC Server问题!

楼主(2005-04-19):
我遇到奇怪的事,当CIMPLICITY作OPCServer时,远程电脑的CIMplicity的CLient怎么也不能读出该SERVER中的参数,但用该远程电脑中的其他组态软件可以读出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另外就是今天上午可以读SERVER中的参数,但下午就不行了,读不出来了.即使使用本机的OPC CLINET去连接该OPC Server,也不行了,不是提示“遇到致命错误”,就是提示“不支持该规则”,是不是SERVER不能用了?? 另外请问,CIMPLICITY的OPC Server需要单独购买吗??我有点郁闷,很多组态软件的OPC Server都作为组件提供,为什么CIMPLICITY 的OPC Server要单独购买?

网友A(2005-06-11):
不要使用OPCSERVER,使用MODBUS TCPIP SLAVE就可以了.

网友A:
cimplicity 和 cimplicity 通讯更简单,网络发布选上,直接使用远程POINT 就行了.

网友B(2006-07-25):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一打听,OPC SERVER 是要钱的。

网友C(2012-04-13):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用OPC Client测试刷出好多OPC Server,正确的应该是Cimplicity.HMI.OPCServer.1,但里面没有IO点,咨询后说IO点需要人为添加进入OPCServer,不知道有没有高手知道如何添加,万分感谢!

网友D:
不用添加IO点,在OPC SERVER的配置里,把你的工程名填上就行了,可以列出来所有IO,有一个隐藏的设置,要改成不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