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卷线皮带机夹紧的论文

楼主(2005-04-19):
关于开卷线皮带机夹紧的论文 专业论文地址: http://filypig.blog.163.com/blog/static/24902070200711182439603/作者:刘心化 批改:温维孝 摘要 本文对设备原存在的振动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找出了原因,制定出解决问题的一系列方案。设计了提高设备刚度的夹紧机构,为此夹紧机构又设计了很有特色的液压回路。通过此次改造,设备工作平稳,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获得了成功。 前言 1830开卷线使用的剪切模、落料模有十多种。由于各种模具尺寸不同,因此在落料压力机与堆垛机之间安装一台可进行伸缩调整和高度调整,工作速度可调整,间歇工作的出料皮带机。经过多年使用,现存在: 皮带机各铰接、传动副间隙增大,当皮带机高速运行时,机身振动严重。 当冲下的工件质量在25kg以上时,板料被剪下后,在极短时间内加速,促使皮带机动量激增。较大的冲量使支撑钢梁前倾,导致驱动电机轴与主轴中心距在减小。因同步带松边的张紧轮为固定式,无法自动补偿中心距减小造成的同步带松边松弛,导致同步带跳齿。 以上问题严重降低了出料皮带、同步带及轴承的寿命。同时导致输出工件跑偏,影响堆垛质量。 主题 第一课题:振动原因分析 经研究,发现产生振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皮带机后部主梁、前部升降机构刚度不足,各铰接、齿条、传动副间隙较大。机构在激振力作用下发生受迫振动。激振力来源主要有: 一. 被剪下的钢板有一个加速过程,根据达朗伯原理,皮带机将受到一个与剪切频率相同,方向与板料运行方向相反的力; 二. 由于皮带机具备伸缩功能,中部无法使用辊子支撑,只使用一组钢筋托架支撑皮带及钢板。当钢板运行至该处,重力使皮带下凹,皮带与托架摩擦阻力加大。钢板通过后,摩擦阻力减小。 三. 个别辊子加工质量不高,圆跳动严重超标、动平衡不好。 激振力的频率与大小受皮带运行速度、剪切次数、工件质量、面积、形状、皮带机外伸量等多种因素影响。当该频率与皮带机固有频率接近时便发生共振。 第二课题: 问题解决方法 一般避免振动采取的解决措施有:(1)消除振源、(2)远离共振区。 通过调整系统各部分运转参数,使机器的运转远离系统的固有频率,避免发生共振。对损坏的轴承进行更换,对全部辊子进行平衡调整。这样减弱、减少了使皮带机振动的振源。 提高系统刚度能够改变系统固有频率,可以提高系统抵抗激增载荷使其变形的能力。 经研究,在皮带机前端增加支撑构件对提高系统刚性效果最好。但该出料皮带机有升降要求,不能采用永久性固定结构。因此决定:用一对固定在压力机立柱上的夹紧液压缸夹紧固定在皮带机机身上的导板。依靠液压夹紧装置的夹紧力来平衡,因工件被剪下后在极短时间内加速使皮带机动量激增导致皮带机后部钢梁前挠的力。并提供阻尼力阻止皮带机起振。从而避免机身振动。 第三课题:夹紧系统具体方案 为了保证夹紧装置的刚度,适合可供改造使用的有限空间。决定夹紧装置使用单作用油缸。 但是,单作用油缸活塞伸出后无法自动复位。需要调整皮带机高度时,即使卸除系统压力,活塞前端面仍贴在导板表面。如果有异物进入,会对升降装置的寿命产生影响。因此研究设计了一套新颖的液压回路。采用这一液压回路便可解决上述问题。液压原理如图:一 1、 夹紧时,气动液压泵经过滤器、单向阀吸油,通过二位四通带定位电磁换向阀将油液注入液缸,使液缸夹紧。 2、 放松时,气动液压泵经换向阀将液缸内油液吸出,通过左侧单向阀将油液排回油箱。这样,通过控制电磁阀的换向,就可以实现单作用液压缸的伸缩动作。 液压系统对油液清洁度要求较高,因此在气动液压泵从油箱吸油的管路上安装过滤器。为不使换向卸压瞬间油液冲破过滤器,在过滤器前安装一个单向阀。排回的油液从另一个反向安装的单向阀排回油箱。这样即阻止了油箱中的杂质进入管路,又可以使管路中原有和新生杂质逐渐排回油箱。另外,在气动液压泵空气供应端安装过滤器和油雾器,也起到延长寿命、减少故障的作用。

楼主:
为什么光看不评论?各位老师能给些意见吗?谢谢!!!

网友A:
不错啊!不过对机械和液压系统不太熟悉。

网友B:
楼主:虽然我是学机械的,但是也没有见过这种机器,请先介绍一下什么是开卷线皮带机,是干什么用的?大致结构是怎样的?它的工作原理又是怎样的?知道了这些才能继续看论文。

网友C:
能说说是对钢卷开料的吗,我们这有这样的设备啊

楼主(2005-05-29):
汽车生产用钢板的开卷。用于将压机剪切下的钢板运往自动堆垛系统。

楼主:
最新版本,请看同名专业论文.

网友D:
太专业,不懂

楼主(2005-07-02):
http://gx.gongkong.com/papers/paper_detail.asp?id=1365 专业论文地址,本文最新版,带图。

网友E:
结论 通过使用气动液压泵,配合新颖油路设计,辅以适当PLC程序,本次改造安全、节能、环保、实用。成功解决了皮带机振动问题,提高了堆垛质量,个别规格产品产量相应提高。使用一年半来工作稳定可靠。值得相关改造项目借鉴参考。 效果是检验论文的唯一标准

楼主:
各位看看专业论文下的。http://filypig.blog.163.com/blog/static/24902070200711182439603/  专业论文地址,本文最新版,带图。

网友F:
这么多人看,恢复的这么少?

左?右?

网友F(2005-08-19):
不错,不错。有借鉴意义。

网友F:
能介绍一下气动液压泵吗?

楼主:
连续动作的气液增压器

网友G(2005-09-27):
本人有个五脏俱全的小加工中心,能为开厂创业的大哥们提供设备零部件的加工(包括单件加工),价格便宜,只要有图纸各种零件皆可加工。如果公司想设计个简单设备,小弟的团队可以从可行性建议--机械加工--plc设计、编程--电气安装、调试--试车生产全程解决。 小弟团队的队友都是经验丰富的机械技工、电气方面是原先在宝钢任职的电气工程师,在技术力量上还是有优势的。 联系方法:13916435771   小胡   caesar.hu@swabplus.com.cn

网友F:
请问小胡留言的意义是?

网友F(2005-12-03):
这东西我看过,还行。不过压力不能过高,否则动作失调。

楼主(2006-03-05):
http://filypig.blog.163.com/blog/static/24902070200711182439603/

网友H:
实际就是一个冲裁机+个皮带输送线+个自动堆垛机,,简单,,

楼主:
那开卷呢?控制.......你都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