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弹出“删除或弹出硬件”对话框

楼主(2005-04-20):
希望在画面中创建一个按钮用来弹出“删除或弹出硬件”对话框,用来拔除USB设备。

楼主:
有没有人能解答?

网友A:
先将闪存插到USB接口,然后在Windows XP中用鼠标右键单击“我的电脑”图标,依次展开“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磁盘驱动器”,找到“USB Flash Drive USB Device”(不同品牌的闪存名称可能不同),然后双击它打开“USB Flash Drive USB Device属性”对话框。切换到“策略”选项卡,选中“为快速删除而优化”,单击“确定”退出。以后不用理会系统托盘中的“安全删除硬件”图标,只要没有对闪存进行数据读写操作(即闪存的指示灯不闪动),就可以直接将闪存从USB接口拔下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不过你介绍的只是操作系统的用法。我想问的是如何在intouch中调用该进程,即在intouch中按一个按钮,弹出“删除或弹出硬件”对话框。注意:在正常运行时,用户无法看到intouch以外的WIN2000系统界面。

网友B(2006-03-16):
他告诉你的是,这样配好后,你在INTOUCH中就不用再管了,直接拔就是了。不过我没有试过!
呵呵

网友C:
要那么做的话,恐怕你要自己写一个函数,加入到InTouch中,然后在Script中调用.

网友D:
windows的系统编程阿
顺便问问:这有意义吗?

楼主(2006-04-16):
用rundll32.exe, 可是不知道后面用什么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