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818L问题!

楼主(2005-04-20):
我们第一次用818L,用上面的计数功能计一个脉冲数,信号有,可就是计数功能不起作用,是不是哪儿设置不对呀?

网友A:
可能是信号的问题,你有没有信号发生器,如果有,先用 Device Manager或例程调通。如果没有用一节干电池模拟试一下,不过不能精确计数,只能看一下。

楼主:
我就是用 Device Manager试的呀,我把传感器都接上了,信号明显是有的 可用Device Manager看计数时没反应 我就不明白了,哪位大哥用过此功能啊指点一下

楼主:
昨天整了一天了,也不知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