脏气体质量流量测量-免维护的微感气体质量流量计

楼主(2005-04-20):
微感脏气体流量计-免维护全新概念气体流量测量简介:该大管径脏气体质量流量计算来自美国巴毕罗公司,该流量计采用巴毕罗公司的粉尘含量检测探头组成双探头测量结构,利用时间行程/交叉相关原理,采用巴毕罗公司久经现场考验的电荷感应和超低电流信号处理技术。 原理简单介绍:当该流量计安装在管道中后,流过该探头的气体中的粉尘含量将能被前后两个探头分别感应到,由于被测气体分别流过上游探头和下游探头,因此在上游探头和下游探头中分别能感应出相同的粉尘曲线图,并且这两个曲线图有一个微小的时间差,由于两个探头的距离已知,因此通过s/t=v就很简单的得出气体流速。 特点: 1、 双探头插入式安装,不存在堵塞问题,探头表面加了保护材料,不怕腐蚀和磨损,同时也不怕水的影响 2、 精度2% 3、 特别适合在大管径气体流量测量,比如1.5m,2m,3m管径 4、 由于原理限制,该流量计必须测试脏的气体,对于洁净气体不能测量,即:被测气体中的粉尘含量必须大于0.1mg/m3 5、 探头免维护工作,无需对探头吹扫或者清洁 6、 基于该探头的工作原理,该微感脏气体流量计可同时测量被测气体中的粉尘含量 7、 不受气体温度和气体成分影响 8、 简单安装,无需精确调校 10、无须做温度、压力补偿 基本参数: 1、 外壳:nema4x 2、 电源:探头无须电源,电子处理单元供电220v或者24v 3、 分辨率:5.0pa、0.5pa、0.1pa 4、 继电器输出:2个 5、 继电器输入:1个 6、 温度:探头温度120度(标准),最大到427度 电子处理单元-20-70度 7、 最大测量管径:3.5米 8、 压力:0.67bar,6.7bar,67bar 应用场合:工业过程管道脏气体流量测量 除尘系统脏气体流量测量 燃烧过程和烟道脏气体流量测量 气力输送和注入(粉末速度) 高温和耐磨损过程 倪先生 深圳市创智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www.senseleader.com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应?没有人对这种流量计有兴趣吗? 对付脏的气体,有腐蚀性的,粘稠的,灰尘多的气体特别有效 可以用在非常大的管径上检测气体流量,管径可从几十毫米到1米、2米、3米、4米、5米、6米、7米、8米、9米、10米......

楼主:
看上去不错,发点资料看看!

网友A:
如果气体中的粘稠物粘到探头上,如不清理不会影响测量吗?

楼主:
答案很肯定: 不会! 因为该探头是属于非接触式工作的,即粉尘和探头无须接触到就可被测出起质量含量.假如是接触式的那就害怕粉尘或者粘稠物质覆盖在探头上而影响测量. 正因为该探头的非接触测量特性,该探头表面本身就已经加了一层特氟隆或者陶瓷等材料以防止磨损和腐蚀.(该保护层本身就已经有一定的厚度了)这样,即使再有粉尘和水的粘稠物质或者其他的油雾等粘稠物质黏结在探头上都不影响探头工作.

网友B:
感兴趣! 请Email to admin@trust-control.com.cn

网友C(2005-05-25):
“探头是属于非接触式工作的,即粉尘和探头无须接触到就可被测出起质量含量”。和”探头表面本身就已经加了一层特氟隆或者陶瓷等材料以防止磨损和腐蚀.'相互矛盾了吧,什么叫非接触啊?不接触用什么探头啊?还防护什么啊?粘稠物肯定会粘上的!

网友D:
谢谢!helm2001@21cn.com

楼主:
to:逍遥乐 你问的问题很有代表性质,探头本身就已经加了保护材料,按照以前的说法是加了保护/防腐材料就会降低探头的灵敏度,但是经过10多年的努力,该探头已经达到足够的感应探头能力,即使在表面加保护材料也不会对探头感应粉尘有什么影响。 非接触工作原理就是探头无须和粉尘接触就可以感应到粉尘的质量含量。实际上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仪表都已经达到了非接触的工作原理-即探头本身无须和被测介质直接接触就可以对被测介质进行感应。 粘稠物质一定会粘上,这话说的没有错,但是我前面已经说了,该探头对粉尘的感应能力已经足够强,即使在探头表面再加上很厚的保护材料也不会对其工作产生影响。 所以,您不必再担心了,呵呵 您的问题提的非常好,很有代表性,这也正式别的粉尘探头做不到的,但是该探头就可以做到,正体现了他的先进性。 欢迎砸砖头!!!

网友E:
电子巴流量计是用力传感器作为检测件,只要流体流动对靶板产生作用力就可测流量,近年来在各种恶劣工况下应用优势特别明显,从根本上解决了易脏易堵,   QQ425219557   029-68969927

楼主:
to :渴望资深 资料已发,请查收

网友F:
请给我发一份资料。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六街17号康得大厦5层6526 邹凯收 邮编:100085

网友G:
给我点资料! 深圳市深南中路2066号华能大厦712室 518031 游报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