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B对伺服的连接

楼主(2005-04-20):
请教各位大虾,我做了个VB的界面,想与运动控制器相连,请问VB与伺服的连接如何来实现? 有相关的资料就好了.谢谢.

网友A:
首先,你需要找到能够支持上位机编程的运动控制器(不是所有的运动控制器都支持),一般这样的运动控制器厂家会给你提供一个active X的控件,你通过它的例子就可以完成编程了。此时,上位机控制运动控制器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同步模式,另一种是异步模式,同步模式意思是由上位计算机来进行运算,然后发送命令,运动控制器根据命令进行相应的执行,异步模式是指运动控制器独立编程运行,上位计算机发送事件,运动控制器根据要求做出响应。 据我所知,trio的mc206,mc214,pci208等控制器都支持这种功能,你可以找一下他们的代理要一下资料。

网友B:
你是想与控制器连接还是想与伺服连接,这两个概念还是有区别的。而且,你用什么运动控制器?什么伺服?运动控制器基本上都支持与PC的连接,找不能连接的到是不那么容易。但是,具体方式(软件和硬件)只能看该品牌、型号的手册。 还是根据功能、性能要求,把控制器选定了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