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计算机用RS485跟多台PLC连接实现监控的程序怎么实现?

楼主(2005-04-20):
请问下计算机用RS485跟多台PLC连接实现监控的程序怎么实现?能不能给个包括数据发送接收处理的实例程序?谢谢studyxu03@sina.com

网友A:
每个PLC有不同的站地址,你写数据的时候包括站地址信息.对号入座就可以了!

网友B(2005-09-09):
可以通過組太軟件來實現.

网友C:
要看你是什么变频器?每种变频器都有专用的软件。用软件监视比较全面。可以监视各种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