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中的PID调节OMRON

楼主(2005-04-20):
小弟想请教一下,OMRON PLC中的PID指令具体怎样使用。

网友A(2008-05-17):
plc中PID如何使用

网友B:
怎么没人回答,我也想学一手。

网友C(2008-06-26):
往连续的通道里面设置数据就可以了,你可以参考下CP1H的编程手册,里面很详细,保证一点SP,PV这些所有参数,必须是二进制数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