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指令

楼主(2005-04-20):
MITSUBISHI可编程A系列指令 一 顺控指令 1 触点指令 00 LD 逻辑操作开始 01 LDI 逻辑非操作开始 02 AND 逻辑乘 03 ANI 逻辑乘非 04 OR 逻辑加 05 ORI 逻辑加非 2 连接指令 06 ANB AND逻辑块与 07 ORB OR逻辑块或 08 MPS 存储操作结果 09 MRD 从MPS读取操作结果 10 MPP 从MPS读取操作结果 并清除结果 3 输出指令 11 OUT 软元件输出 12 SET 软元件置位 13 RST 软元件复位 14 PLS 在输入信号的上升沿 15 PLF 在输入信号的下降沿 16 CHK 软元件输出翻转 4 移位指令 17 SFT 元件移1位 18 SFTP 元件移1位 5 主控指令 19 MC 主控开始 20 MCR 主控复位 6 结束指令 21 FEND 结束主程序 22 END 总的程序末尾, 返回第0步 7 其它指令 23 STOP 停止 24 NOP 空操作 二 基本指令 1 比较指令 16位数据比较 25 LD= 当S1=S2, 接通, 当S1≠S2, 断开 26 AND= 27 OR= 28 LD<> 当S1≠S2, 接通, 当S1=S2, 断开 29 AND<> 30 OR<> 31 LD> 当S1>S2, 接通, 当S1≤S2, 断开 32 AND> 33 OR> 34 LD<= 当S1≤S2, 接通, 当S1>S2, 断开 35 AND<= 36 OR<= 37 LD< 当S1<S2, 接通, 当S1≥S2, 断开 38 AND< 39 OR< 40 LD>= 当S1≥S2, 接通, 当S1<S2, 断开 41 AND>= 42 OR>= 32位数据比较 43 LDD= 当(S1+1,S1)=(S2+1,S2), 接通 44 ANDD= 45 ORD= 46 LDD<> 当(S1+1,S1)≠(S2+1,S2),接通 47 ANDD<> 48 ORD<> 49 LDD> 当(S1+1,S1)>(S2+1,S2), 接通 50 ANDD> 51 ORD> 52 LDD<= 当(S1+1,S1)≤(S2+1,S2),接通 53 ANDD<= 54 ORD<= 55 LDD< 当(S1+1,S1)<(S2+1,S2), 接通 56 ANDD< 57 ORD< 58 LDD>= 当(S1+1,S1)≥(S2+1,S2),接通 59 ANDD>= 60 ORD>= 2 算术运算指令 二进制16位加/减 61 + (D)+(S)→(D) 62 +P 63 + (S1)+(S2)→(D) 64 +P 65 - (D)-(S)→(D) 66 -P 67 - (S1)-(S2)→(D) 68 -P 二进制32位加/减 69 D+ (D+1,D)+(S+1,S)→(D+1,D) 70 D+P 71 D+ (S1+1,S1)+(S2+1,S2)→(D+1,D) 72 D+P 73 D- (D+1,D)-(S+1,S)→(D+1,D) 74 D-P 75 D- (S1+1,S1)-(S2+1,S2)→(D+1,D) 76 D-P 77 * (S1)×(S2)→(D+1,D) 78 *P 79 / (S1)/(S2)→商(D), 余数(D+1) 80 /P 81 D* (S1+1,S1)×(S2+1,S2)→ (D+3,D+2,D+1,D) 82 D*P 83 D/ (S1+1,S1)/(S2+1,S2)→ 商(D+1,D),余数(D+3,D+2) 84 D/P 85 B+ (D)+(S)→(D) 86 B+P 87 B+ (S1)+(S2)→(D) 88 B+P 89 B- (D)-(S)→(D) 90 B-P 91 B- (S1)-(S2)→(D) 92 B-P 93 DB+ (D+1,D)+(S+1,S) →(D+1,D) 94 DB+P 95 DB+ (S1+1,S1)+(S2+1,S2)→(D+1,D) 96 DB+P 97 DB- (D+1,D)-(S+1,S)→(D+1,D) 98 DB-P 99 DB- (S1+1,S1)-(S2+1,S2)→(D+1,D) 100 DB-P 101 B* (S1)×(S2)→(D+1,D) 102 B*P 103 B/ (S1)/(S2)→商(D),余数(D+1) 104 B/P 105 DB* (S1+1,S1)×(S2+1,S2)→ (D+3,D+2,D+1,D) 106 DB*P 107 DB/ (S1+1,S1)/(S2+1,S2)→ 商(D+1,D),余数(D+3,D+2) 108 DB/P 109 INC (D)+1→(D) 110 INCP 111 DINC (D+1,D)+1→(D+1,D) 112 DINCP 113 DEC (D)-1→(D) 114 DECP 115 DDEC (D+1,D)-1→(D+1,D) 116 DDECP 3 BCD—二进制转换 117 BCD (S)→(D)BCD转换 118 BCDP 119 DBCD (S+1,S)→(D+1,D) 120 DBCDP 121 BIN (S)→(D)二进制转换 122 BINP 123 DBIN (S+1,S)→(D+1,D) 124 DBINP 4 数据传送指令 125 MOV (S)→(D) 126 MOVP 127 DMOV (S+1,S)→(D+1,D) 128 DMOVP 129 CML (S)→(D) 130 CMLP 131 DCML (S+1,S)→(D+1,D) 132 DCML 133 DCMLP 134 BMOV (S)→(D)n个 135 BMOVP 136 FMOV (S)→(D)n个 137 FMOVP 138 XCH (D1)←→(D2) 139 XCHP 140 DXCH (D1+1,D1)←→(D2+1,D2) 141 DXCHP 5 程序分支指令 142 CJ 条件满足,跳转到P**处 143 SCJ 条件满足后紧接的扫描周期, 跳转到P**处 144 JMP 无条件跳转到P**处 145 CALL 执行P**处子程序 146 CALLP 147 RET 从子程序返回 148 EI 允许中断 149 DI 禁止中断 150 IRET 从中断程序返回 151 SUB 执行n指定的程序 152 SUBP 6 程序切换指令 153 CHG 在主副程序间切换 7 刷新指令 154 COM 执行通讯刷新 155 EI 允许通讯刷新 156 DI 禁止通讯刷新 157 SEG 对应软元件的刷新,仅执行1个扫描周期,M9052 ON时有效 三 应用指令 1 逻辑运算指令 158 WAND (D) AND (S)→(D) 159 WANDP 160 WAND (S1) AND (S2)→(D) 161 WANDP 162 DAND (D+1,D) AND (S+1,S)→(D+1,D) 163 DANDP 164 WOR (D) OR (S)→(D) 165 WORP 166 WOR (S1) OR (S2)→(D) 167 WORP 168 DOR (D+1,D) OR (S+1,S)→(D+1,D) 169 DORP 170 WXOR (D) XOR (S)→(D)异或 171 WXORP 172 WXOR (S1) XOR (S2)→(D) 173 WXORP 174 DXOR (D+1,D) XOR (S+1,S)→(D+1,D) 175 DXORP 176 WXNR (D) XOR (S)→(D) 177 WXNRP 178 WXNR (S1) XOR (S2)→(D) 179 WXNRP 180 DXNR (D+1,D) XOR (S+1,S)→(D+1,D) 181 DXNRP 182 NEG 0-(D)→(D)补码 183 NEGP 2 旋转指令 184 RO

网友A(2006-05-12):
找了好久了!
谢谢了!

网友B(2009-06-15):
top指令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