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指令

楼主(2005-04-20):
MITSUBISHI可编程FX系列指令 一 程序流程—功能00~09 00 CJ 条件转移 01 CALL 调用子程序 02 SRET 从子程序返回 03 IRET 中断返回 04 EI 开中断 05 DI 关中断 06 FEND 主程序结束 07 WDT 监视定时器 08 FOR 循环开始 09 NEXT 循环结束 二 传送和比较指令—功能10~19 10 CMP 比较 11 ZCP 区间比较 12 MOV 传送 13 SMOV 移位传送 14 CML 求补运算 15 BMOV 数据块传送 16 FMOV 多点传送 17 XCH 数据交换 18 BCD 求BCD码 19 BIN 求二进制码 三 算术和逻辑运算指令—功能20~29 20 ADD 加法 21 SUB 减法 22 MUL 乘法 23 DIV 除法 24 INC 加一 25 DEC 减一 26 WAND 字与 27 WOR 字或 28 WXOR 字异或 29 NEG 求补 四 循环与移位—功能30~39 30 ROR 循环右移 31 ROL 循环左移 32 RCR 带进位循环右移 33 RCL 带进位循环左移 34 SFTR 位右移 35 SFTL 位左移 36 WSFR 字右移 37 WSFL 字左移 38 SFWR FIFO写 39 SFRD FIFO读 五 数据处理—功能40~49 40 ZRST 区间复位 41 DECO 解码 42 ENCO 编码 43 SUM ON位总数 44 BON 检查位状态 45 MEAN 求平均值 46 ANS 标志置位 47 ANR 标志复位 48 SQR 平方根 49 FLT 整数转换成浮点数 六 高速处理—功能50~59 50 REF 刷新 51 REFF 刷新与滤波处理 52 MTR 矩阵输入 53 HSCS 高速记数器置位 54 HSCR 高速记数器复位 55 HSZ 高速记数器区间比较 速度检测 56 SPD 脉冲输出Speed detect 57 PLSY 脉宽调制 Pulse Y 58 PWM 脉冲调制Pulse width modulation 59 PLSR 带加减速脉冲输出 七 方便指令—功能60~69 60 IST 状态初始化 61 SER 寻找 62 ABSD 绝对值凸轮顺控 63 INCD 增量凸轮顺控 64 TTMR 示教定时器 65 STMR 专用定时器—可定义 66 ALT 交替输出 67 RAMP 斜坡输出 68 ROTC 旋转台控制 69 SORT 排序 八 外部I/O设备—功能70~79 70 TKY 十键输入 71 HKY 十六键输入 72 DSW 拨码开关输入 73 SEGD 七段码译码 74 SEGL 带锁存的七段码显示 75 ARWS 方向开关 76 ASC ASCII变换 77 PR 打印 78 FROM 读特殊功能模块 79 TO 写特殊功能模块 九 外围设备SER—功能80~89 80 RS RS通讯 81 PRUN 8进制位传送 82 ASCI 十六进制至ASCII转换 83 HEX ASCII至十六进制转换 84 CCD 校验码 85 VRRD 电位器读入 86 VRSC 电位器刻度 87 88 PID PID控制 89 十 F2外部模块—功能90~99 90 MNET F-16N, Mini网 91 ANRD F2-6A, 模拟量输入 92 ANWR F2-6A, 模拟量输出 93 RMST F2-32RM, 启动RM 94 RMWR F2-32RM, 写RM 95 RMRD F2-32RM, 读RM 96 RMMN F2-32RM, 监控RM 97 BLK F2-30GM, 指定块 98 MCDE F2-30GM, 机器码 99 十一 浮点数—功能110~132 110 ECMP 浮点数比较 111 EZCP 浮点数区间比较 118 EBCD 浮点数2进制->10进制 119 EBIN 浮点数10进制->1进制 120 EADD 浮点数加法 121 ESUB 浮点数减法 122 EMUL 浮点数乘法 123 EDIV 浮点数除法 127 ESOR 浮点数开方 129 INT 浮点数->整数 130 SIN 浮点数SIN运算 131 COS 浮点数COS运算 132 TAN 浮点数TAN运算 147 SWAP 上下字节交换 十二 定位—功能155~159 155 ABS 156 ZRN 157 PLSY 158 DRVI 159 DRVA 十三 时钟运算—功能160~169 160 TCMP 161 TZCP 162 TADD 163 TSUB 166 TRD 167 TWR 169 HOUR 十四 外围设备—功能170~177 170 GRY 171 GBIN 176 RD3A 177 WR3A 十五 接点比较—功能224~246 224 LD= (S1)=(S2) 225 LD> (S1)>(S2) 226 LD< (S1)<(S2) 228 LD<> (S1)<>(S2) 229 LD<= (S1)>=(S2) 230 LD>= (S1)>=(S2) 232 AND= (S1)=(S2) 233 AND> (S1)>(S2) 234 AND< (S1)<(S2) 236 AND<> (S1)<>(S2) 237 AND<= (S1)>=(S2) 238 AND>= (S1)>=(S2) 240 OR= (S1)=(S2) 241 OR> (S1)>(S2) 242 OR< (S1)<(S2) 244 OR<> (S1)<>(S2) 245 OR<= (S1)>=(S2) 246 OR>= (S1)>=(S2) 特殊软元件 一 PC状态 M8000 RUN监控(a触点) M8001 RUN监控(b触点) M8002 初始脉冲(a触点) M8003 初始脉冲(b触点) M8004 发生出错 M8005 电池电压下降 M8006 电池电压下降锁存 M8007 电源瞬停检测 M8008 停电检测 M8009 DC24V关断 D8001 PLC型号及系统版本 D8002 存储器容量 D8003 存储器类型 D8004 出错M地址号 D8005 电池电压 D8006 电池电压下降检出电平 D8007 瞬停次数 D8008 停电检测时间 D8009 DC24V关断的单元编号 二 时钟 M8011 震荡周期10ms M8012 震荡周期100ms M8013 震荡周期1s M8014 震荡周期1分钟 M8015 计时停止及预置 M8016 时间读出时显示停止 M8017 ±30秒的修正 M8018 检测RTC卡盒是否插入 M8019 实时时钟(RTC)出错 D8010 当前扫描时间 D8011 最小扫描时间 D8012 最大扫描时间 D8013 秒 D8014 分 D8015 时 D8016 日 D8017 月 D8018 年 D8019 星期(0:星期日~6:星期六) 三 标志 M8020 零(加减运算结果为0时置位) M8021 借位 M8022 进位 M8023 小数点运算标志 M8024 M8025 HSC方式 M8026 RAMP方式 M8027 PR方式 M8028 FROM./TO指令 执行中允许中断标志 M8029 指令执行完成 D8028 Z寄存器内容 D8029 V寄存器内容 四 PLC方式 M8030 电池LED灯灭指令 M8031 全清非保持存储器 M8032 全清保持存储器 M8033 停止时存储器保持 M8034 禁止所有输出 M8035 强制RUN方式 M8036 强制RUN信号 M8037 强制STOP信号 M8038 RAM文件寄存器全清零 M8039 恒定扫描方式 D8039 恒定扫描时间 FX2N, FX2NC基本性能 项目 FX2N, FX2NC系列 输入继电器X 184点 合计256点 输出继电器Y 184点 辅助继电器M 一般用 500点 M0~M499 保持

网友A:
楼主辛苦了,支持发贴~顶了!

网友B:
呵呵,辛苦了,你把编程手册全放上来不就完了嘛。不过精神可嘉

网友C(2009-08-22):
偷懒的办法就是随便黏贴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