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单片机做个控制电路、如何下手

楼主(2005-04-20):
我想用单片机做个控制电路,工艺很简单。但是我不知道如何下手,到底需要哪些东西?另外电路板的设计不知用哪个软件,protel、powerpcb。也不知道这两个软件有什么区别,希望各位前辈指点指点。zengke008@sohu.com

网友A:
作为应用技术工作者,应该最大限度利用现在已有资源(除了主控芯片选择还包括人员能力、开发工具和软件环境、已掌握的成熟技术和已有积累、甚至库存的剩余器件器材等),解决目标系统的问题,完成现场的技术要求,同时考虑达到最佳性能价格比。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和各种器件特点决定系统组成,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飞机有飞机的用处,自行车有时也很方便。 这是总的指导思想。对于具体项目,你总有个技术要求吧??!

楼主:
周工:你好,例如我要输入一个简单的程序到单片机里去,它的编程环境,编程语言,以及硬件的选择,我都不知道是怎么一个样子,请指点。

网友A:
先看书,建立总体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