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普通网卡能否和西门子S7-300通讯?

楼主(2005-04-20):
请教:普通网卡能否和西门子S7-300通讯?如何实现?

网友A:
好像可以,但具体不知道如何实现

网友B:
可以,用OPC,要先装SIEMATIC NET 软件,需要授权使用.具体可以联系capdi7@163.com

网友C:
如果你安装了STEP7V5.3将非常简单。

网友D:
可以!看你上位机用什么,用西门子的软件很简单。其它软件用OPC接口。

网友E(2005-07-31):
当然可以

网友F:
可以,使用TCP/IP或OPC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