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关于变压器的选择

楼主(2005-04-20):
尊敬的各位同行: 我有一个项目,用电情况是这样的:315kW的电机三台,55kW的电机三台,还有一些小的负荷,以上设备开二备一,采用两台变压器,电机采用软启动,请问选用多大的变压器比较合适?选择的依据是什么?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电机的软启动你能介绍一下吗? 我有一种调压方式可以做电机的启动,就是移相调压.

网友B:
600KVA两台,平联运行,如果一台出故障,另一台还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负荷1000KVA×0.75(利用系数)=750KVA 750÷600=1.25 可以长时间运行,只是两台平联的时候效率低点 750÷1200=0.63(按设计课本应大于0.7小于0.85)。 我认为应该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