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位置传感器的传递函数?

楼主(2005-04-20):
用PID算法控制一个直流力矩电机,用作定位。做理论分析建模时对于位置传感器环节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电机环节输入为电压,输出为转速。与之相连的位置传感器环节输入为转速,输出为位置(用电压表示)。它的传函怎么表示?一个纯积分环节吗?这个环节的积分时间常数怎么选?小弟自控学的不好,还请各位大牛指教,谢谢。

网友A:
你可以这样理解,认为电机带动的负载轴输出的是位置而不是转速,转速是电机轴的输出。速度积分得到位置。电机的输入是电枢电压,输出的是电机转速。但我们可以认为输出是电枢电压,输出是轴的位置,所以你看到电机及负载传递函数往往带一个积分环节,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位置传感器是一个比例常数(通常量纲是V/rad,或者是编码器计数/rad)。如果没有专门的测速发电机,则速度反馈来自位置的微分,即速度反馈单元是一个微分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