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脉冲输出

楼主(2005-04-20):
我要做一个现场,需要用s7-200的cpu222做一个根据2个ph值得大小,分别启停4台泵的脉冲输出,1个ph控制两台,一用一备,脉冲输出要可调,我看说明书好像只能用q0.1做可调脉冲输出,不知道我说的案例能不能做,如果能做,该如何做,各位大大请帮忙,急。多谢了。

网友A:
软件编程可以做到的阿。 不过必须要有CPU处理的阿 程序你可以自己内部生成脉冲输出的 QQ:50439812

网友B:
把你的系统和要求说得清楚点,否则大家无法来讨论!

网友C:
输出脉冲的宽度可以通过软件编程实现嘛!

网友D:
对可以通过编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