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行星减速齿轮器

楼主(2005-04-20):
请问一个弱弱的问题,什么是行星减速齿轮器,它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2005-07-04):
各位同仁:減速機的用途可簡略歸納一下:   1)降速同時提高輸出扭矩,扭矩輸出比例按電機輸出乘減速筆,但要注意不能超出減速箱額定扭矩。   2)減速同時降低了負載的慣量,慣量的減少為減速比的平方。大家可以看一下一般電機都有一個慣量數據。   伺服或步進需要正反轉定位,所以比較關注減速箱精度,一般都在弧分級(一弧分為1/60度)。   行星減速箱較經濟,有平齒和斜齒2种,精度和價格都不同。   蝸輪蝸杆型精度可做得很高,但減速比都不大。   諧波減速機精度非常高,尺寸也小。但缺點是價格較高,柔輪壽命有限制,不耐衝擊。(如有興趣,頂一下,待續)

网友B:
行星减速齿轮器是减速器的一种,采用行星齿轮传动机构,其优点是结构比较紧凑,精度越高、回隙小价格较贵,并非经济型。 蝸輪蝸杆型正好与楼上说的正好相反,减速比较大,体积也较大。 諧波減速機楼上说的很对,需要补充的是负载惯量比不宜太大,因柔輪刚性与金属件相比较差。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的精彩发贴

网友C:
应该是:"行星齿轮减速器".

网友D:
输入轴为太阳轮,输出为行星架,行星架上绕自身轴转动并与行星架一起运动的是行星轮。 这个问题的确有点***

网友E(2005-11-17):
多看看天上的行星就知道了.如实在还***,建议进apex网站(www.apexrobot.com.cn)看看apex之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