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里面的编码安装有什么要求?

楼主(2005-04-21):
现在我的一个伺服电机里面的编码器坏了,在更换时,有没有技术要求,我觉得它的位置肯定是有要求的,特别是和主轴上磁铁,肯定有位置上的关系!是不是这样啊? 你各位前辈们多多的指教.谢谢!!!!!!!!!!!

网友A:
的确,和伺服电机配的编码器其U、V、W相应和电机的各级对应。

网友B:
呵呵 肯定有问题的要看相位的 用示波器检查线圈和编码器的波形 看相位 如果有问题可以致电上海慧远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021-52750892 13386113788 朱

网友C:
屏蔽线要好啊,不然有干扰,尽量不接航空接头

楼主:
谢谢大家,不过我还不怎么明白,如何是更换这个编码器, 麻烦大家,能否说的详细一点啊!

网友D:
除了检查A\B\Z灯信号,还要检查相位U\V\W信号, 编码器要求严格,一般是Z信号是在V\W波形上或下,否则马达根本不能正常运转。建议你把这些弄清楚,当然,示波器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你千万别自己更换编码器,

网友D:
具体的方案和图已经给你发至信箱,查阅。 如还有需要请予我联系(免费) yanbujin@163.com

网友D:
陈迪勇,我的图纸已发!!!

网友E:
如果是同型号的就无所谓了,有供安装用的键槽的.因为我经常换的!!

网友D:
晕,同型号也未必,就看你的连接方式

网友F:
秋天的虫子:您好! 您的方案和图能给我发一份吗?非常感谢!我的E—mail:xuguox@yahoo.com.cn

网友G:
秋天的虫子你好: 发给我一份好么?先谢了. dljzglslp@sohu.com

网友H:
请秋天的虫子给我发一份好吗?谢谢! v_techservice@126.com

网友I:
请秋天的虫子给我发一份好吗?谢谢! ren_j_b@126.com

网友J:
请秋天的虫子给我发一份好吗?万分谢谢! hnxqf@jx001.com

网友K:
最保险的办法--找厂家维修,呵呵

网友L:
秋天的虫子:您好!   您的方案和图能给我发一份吗?非常感谢!我的E—mail:fuzhongxun@sohu.com

网友D:
各位,这一阵出差,不好意思,相关资料已发,有问题留言

网友M:
请秋天的虫子给我发一份好吗?十分感谢! lxs--2002@163.com

网友N(2005-05-24):
请秋天的虫子给我发一份好吗? zwk34@yahoo.com.cn

网友D:
要的都发了,查收!我的信箱ZHAOGANG2007@163.COM

网友O:
请秋天的虫子给我发一份好吗?谢谢! javen_yue@yahoo.com.cn

网友P:
我替大家谢谢 秋天的虫子! 哪位得到秋天的虫子帮助的朋友发一份给我好吗?友情传递!谢谢!cuiyuhuanghan@sina.com.cn

网友D:
晕了,你们需要的可直接给我发mail索取,我实在记不得!zhaogang2007@163.com

网友J:
如果把编码器从伺服电机上拆下来,装上去的话是不是要按照原来的位置装,如果与原来的们置不对准的话,编码器与伺服电机的磁铁要成一定的角度,不然伺服电机就不能正常工作,有高手说安装时候要用示波仪与驱动器,或者直流电源配合,才能调整编码器与电机的配合角度,这方面哪位高手知道啊?我想装配的话,需要是什么仪器啊?具体怎么做啊?谢谢!我的电机是德国ELAU公司的,20Nm,它是用stegmann的绝对值多圈的编码器 srm 50.

网友Q(2005-07-01):
那位朋友可以发给我一分万分感谢

网友Q:
那位朋友发我一分万分感谢nagayi@yahoo.com

网友R:
请秋天的虫子给我发一份好吗?我的EMAIL:kkkr123@hotmail.com

网友S(2005-08-21):
请秋天的虫子给我发一份好吗?十分感谢!      Ala.me@163.com

网友T(2007-04-15):
秋天的虫子你好:
  发给我一份好么?先谢了.
 oliver_shen@126.com

网友U:
看看是什么类型的编码器,绝对编码器拆下来就就不是为之那么简单了.调零点很复杂,要专业工具.增量式的只要记住原来的位置,找到z信号。

网友V:
一般情况伺服马达厂家出厂时都是配好了相应的encoder,有问题不建议自己来更换,否则损失更大,造成马达工作不正常。建议还是请供应商去处理。

网友W:
秋天的虫子你好:
  发给我一份好么?先谢了
scanpt1999@126.com

网友X(2007-12-14):
秋天的虫子你好!能否发一份关于伺服电机更换编码器方面的资料!遇到这方面的难题,还望多多指教!!!yatong8888@sina.com

网友Y:
建议参考Avago(原惠普/安捷伦半导体)的AEDB-9340系列带换相信号的编码器模块和盘片(Commutation Encoder Module and Codewheel)的应用笔记5283(Application Note 5283)所描述的伺服电动机增量编码器的相位对准操作技术方法(Alignment Techniques)。不过是英文的。

网友Z:
首先,看看是什么类型的编码器

其次,若为绝对编码器,拆下来就就不是为之那么简单了,调零点很复杂,要专业工具。

再次,若为增量式的,只要记住原来的位置,找到z信号,但要注意z信号对应U、V、V伺服电机各厂家是不同的;即使是同样对应U,而对应U信号的高电平(或许也有低电平的)的中心、上升沿、下降沿也是各有不同的。

最后建议,还是发回伺服电机厂家维修,因为这还是比较专业的(要考虑:电信号、机械间隙、机械同心、调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