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ITECT的OPC问题?

楼主(2005-04-21):
不知道怎么的,用本机的OPC client连接citect remote opc server,可以连接上. 但远程电脑的OPC Clinet去连接citect remote opc server时,怎么也连不上,不知道怎么会事情.请问高手,如何设置CITECT,才可以让远程的OPC clinet连接到citect remote opc server并读出数据?万分感谢了. 实在搞不定了,拜托拜托

网友A: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的,请问你们老总

网友B(2005-08-23):
FacView作为OPC客户 通信设置 新建IO服务或挂在某个已存的IO服务下。 设置主板 主板名称:自定义 主板类型:OPC 地址:0或500 选项:OPC SERVER所在计算机名/本地不填! The in-process (DLL) server . The local (EXE) server The remote computer server . 设置端口 主板名:见前定义 端口名:自定义 其他:空 设置IO设备 设备名:自定义 地址:OPC SERVER的ProgID 协议:OPC 设备号:唯一数字 请参考这个再看一下设置,

网友C:
1、在远程计算机上注册opc server 2、设置dcom。最简单办法就是将所有涉及权限的地方都统统改为自定义,并且添加everyone用户 我们使用多少次了!不过citect的opc server仅提供1.0a的接口,太让人失望!

网友D(2006-07-11):
眼下需要做citect访问力控的OPC SERVER和访问RSVIEW OPC SERVER,通过RJ45。怎么设置啊?不通。大伙帮忙。QQ23742326

网友D(2006-09-28):
力控的搞定,还有RSVIEW TAGOPC SERVER

网友D:
不知道RSVIEW TAG OPC SERVER的数据格式

网友E(2006-11-02):
有篇关于citect6.1的OPCServer的设置,就在这个论坛里,你看看那个吧,看完了保证你能取上数据,不过首先远程的电脑上保证有OPCServer的License。呵呵

网友F(2011-02-22):
OPC开发套件-数据访问服务器开发工具包3.8

下载地址:http://www.xdowns.com/soft/38/110/2011/Soft_72907.html

OPC开发套件开发包以标准动态连接库(DLL)形式提供二次开发接口,与 Win98、WinNT、
WIN2000、 WIN2003系统完全兼容。OPC开发软件包由服务器软件包、客户端开发软件包组成, 完全封装了 OPC 技术和COM技术实现细节,使二次开发的程序员无需 OPC规范和COM技术底层细节,降低服务器和客户端程序开发的复杂程度和减少了熟悉OPC 技术的时间,只需专注于自己熟悉的数据采集和过程控制,其他的一切都交给软件开发包来完成。由于软件开发包以标准的WINDOWS API方式提供,故可以在目前主流的所有开发语言和开发工具中得到支持。

数据访问服务器工具包于 2004 年 6 月开始研发,吸取了各大OPC开发包的优点,经过多次升级,实现了对 OPC数据访问服务器规范(以下简称DA 规范)的全面支持(支持规范版本 1.0、2.0、3.0)。软件包具有以下特点:
完全符合DA 标准,通过OPC 基金会兼容性产品测试
完全的封装使二次开发人员不需要了解COM 技术和OPC 规范接口细节
工具包支持多种开发语言,如 VC、BC、VB、Delphi、C# 等
逻辑清晰、功能明确的二次开发函数保证用户进行二次开发简单容易
支持同步、异步数据通讯方式
支持自定义属性读写
支持树型地址空间
支持动态创建标签
支持分布式体系结构
高效(20ms/5000 标签)
良好的兼容性(支持所有组态软件、DCS 系统、Scada 系统)
优良的稳定性,软件运行 CPU 占用率(2% 10000 个节点)
完备的产品升级和完善的技术支持,提供现场技术服务和远程技术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