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气体探测器外接的抽气泵

楼主(2005-04-21):
由于气体探测器的采样方式时自然扩散的,我想外加一个抽气泵。请各位大侠推荐一下。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型号?应该可以选配。

网友B:
扩散型的气体检测器与泵吸式的气体检测器在设计过程中有不同的讲究,因此,建议不要强行改动!

楼主:
哦,我用汉威的TC100可燃气体检测器。它是自然扩散的,怎么选配?可否推荐泵吸式的检测器。

网友A:
进口、国产的都有带泵吸式气体检测仪。如需要,请致alarm2000@126.com

楼主:
alarm2000,能否给我发送一些带泵吸式气体检测仪的相关资料及产品价格。我的信箱是zhangnacq@126.com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