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固态继电器

楼主(2005-04-21):
三相加热器,如果采用三个单相固态继电器,用同一个信号触发,可以吗?跟用一个三相固态继电器,哪种方式更好?

网友A:
为什么用固态继电器,普通继电器或小接触器又便宜,又可靠还好买。

楼主:
用固态不会好些吗?通常加热器都用固态来控制的吧....

网友B:
可以使用阿,我在飞利浦的时候是将3个固态继电器串在一起用的 3-30VDC,触发电压是24VDC 用3个和用1个其实都没有太大区别,但让我选的话,我选3个的,原因是易检修和公司现有备件符合 固态继电器无触点,所以不存在拉弧和开关可靠迅速,但存在过载性能低,以及有漏电流影响安全

网友C:
可以的,但是一定要看一下三个单相固态的触发电流总共是多少,一般温控表输出的12VDC的电流足可以同时触发6-8个固态,但还是看一下好. 用固态的优点很多了,是接触器不能比拟的,温控表的PID功能用接触器怎么实现啊??接触器一般也就是个ON/OFF控制了. (昆山穆勒电气 0512-57777443)

网友D:
用SSR(固态继电器)好一点!用交流接触器的话有噪音!SSR的驱动电压一般都在3~32VDC之间,使用寿命也很长。温控表有的可以直接来控制的!

楼主:
我现在做的工程就是三相加热器,如果用单相替代三相的话,每个固态继电器导通延迟时间不一致(同一信号),会不会发生使三相加热器烧坏?

网友E:
还是固态继电器好,主要是我使用的环境差,普通继电器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C:
TO:老囱 三相的固态内部也是三个单相的并联,所以同一信号触发毫无问题!!

网友F:
买个三相的就是了,上面有控制信号端

网友G:
怎样判断固态继电器的好坏?

网友H:
单相:只要选三个同一批次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I:
请教各位,国产固态继电器哪个牌子便宜点?谢谢!!!急!

网友J:
单相:只要选三个同一批次的,应该没问题! 买东西找厂商

网友K(2005-08-11):
也许你可以联系上海一家公司021-62490910殷先生,他们是比较专业的。

网友L:
宁愿采用三个单相固态继电器,用同一个信号触发。因为这样便宜很多,你不信去供应商那里咨询咨询价格再说,嘿嘿......

网友M:
用单相的

网友N:
用三相的就是方便一点

网友M(2005-09-25):
用单相的SSR,

网友O:
我用过weidmuller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P:
说到固态继电器,如果注重品质或者是可靠性的话,请选择瑞士佳乐(CARLO GAVAZZI) 这可是世界范围内固态的典范 13798310634

网友Q:
SSR用于频繁动作的负载还是有相当大的优势的,我建议使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R:
国产的SSR还是浙江乐清的比较便宜,三相电路中能用一个三相的还是比三个单相的好一点

网友S(2007-05-17):
我们是杭州市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质量可靠,品种齐全,欢迎选购,袁克军,0571-57109910,0571-57109810,13967134591,商祺.

网友T:
芬兰DELCON固态继电器,科尼起重机,上海振华港机,美卓造纸机械都在使用
qq27576804

网友U(2008-04-08):
     控制阻性负载 可以用三个单相固态 这样比一个三项固态省成本。  如果用来控制三相感性负载比如点机 电磁阀等 建议使用三相固态。

如果有固态问题 请联系我 13771114833 QQ 330748827  yangxinglu2008@163.com

网友U:
施耐德-----美国快达固态继电器
Crydom属于施耐德旗下品牌。
Crydom固态是固态的发明者,也是固态的全球领导者。
Crydom的固态继电器品种丰富,制造出了1000多种不同型号的固态继电器,从1A到150A。CW系列由于其独特的设计,可靠的性能,被世界范围内的电子设备厂商广泛地运用在波峰焊机、回流焊机上。其独有的内部过压保护装置可有效的在900-1200V时自动触发,最大限度的保障器件和设备免受损坏。
  Crydom的CW系列固态继电器主要特征性能有:1200V隔离、低漏电流(断开状态时的最大漏电流为1mA)、加宽的工作电压范围(48-660Vac)、超高瞬时过电压(1200V)、SCR输出、EMC标准设计等。
目前快达固态广泛应用于,模温机,塑料机械,化纤机械等以及焊接机械各类机械加热控制中。它以高质量,和高的公司附加值给使用者带了巨大的产品回报。
正在使用固态继电器的朋友们,进来讨论下目前使用情况?
QQ330748827
13771114833 杨工
yangxinglu2008@163.com

网友V:
其实都一样,个人认为!我这里又大功率的也是这样用,3个串起来用,不过那是以前。

现在都改掉了,改用功率控制器了。效果就是温度更稳定了,发热丝更耐用……

网友W:
固态调压继电器的原理

网友X:
要看加热器电压是多少的,要是220V的就用固态继电器了,要是73V的就可以用功率控制器,把加热接成Y或者三角形的就可以了。

网友Y:
台湾阳明的固态继电器,你可以联系我,电话0574-86833948,质量绝对可好,

网友Y:
台湾阳明固态继电器,原产地台湾

网友Z(2008-10-23):
美国Crydom(中文音译“快达”)为施耐德电气集团子公司CST(链接到CST 简介)事业部旗下品牌,是固态继电器的发明者,最专业的固态继电器制造商,也是固态继电器全球技术专家,一直处于固态继电器行业领导者地位。 CRYDOM是第一批被授予多项ISO认证证书的美国公司之一,第一家通过UL认证的22Ka SCCR值固态继电器生产商,绝大多数产品都通过了CE, UL,CSA,VDE,TUV& ROHS认证。 CRYDOM拥有世界上最专业的固态继电器部件生产及组装线,其固态继电器内部所使用的“关键部件(如金属陶瓷基板和功率器件)100%公司内部设计、生产”,同时其质量保证体系始终执行“产品封装前后两次”“100%全检”过程,确保了对产品交付、生产及最重要的品质进行完全控制,这为CRYDOM品牌在各行业客户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CRYDOM在固态继电器技术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除了提供成千上万的即用型产品,还能定制适合客户具体应用的产品与解决方案。CRYDOM固态继电器已在医疗、工业、交通、军事以及航天等市场得到广泛的应用,获取了许多成功的案例。
主要产品:
辅助模块
功率模块
I/O模块
固态继电器-DIN导轨安装
固态继电器-面板安装
固态继电器-PCB安装

网友AA:
请问加热器星型接法的话,应该选220V的固态继电器还是380V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AB:
挺好用的啊,我们做电炉的,一直用固态继电器加热的,北京希曼顿的还可以

网友AC:
加热调功,方法好多,其中常用崭波的方法和时间占空比的方法,其中采用三个单相固态继电器,用同一个信号触发,只能用于时间占空比的方法,调工精度不好,如果用崭波的方法,采用三个单相固态继电器,用同一个信号触发,不可以。

如果用固态继电器的话,不妨自己做一个,很便宜,又好用,常用MOC3051(41),BT139 ,etc。几块钱搞定,不妨试试

网友AD:
楼主大哥,简易使用3个单相的固态继电器,如果害怕不同步通断的话,可以使用周波控制器(控制固态继电器同事通断)呢O(∩_∩)O

网友AE(2008-12-31):
请教各位大虾:我想做一个烤温箱,用220V电压接电阻丝,我该用多大规格的固态继电器呀?

网友AF:
引用 网友C:
TO:老囱 三相的固态内部也是三个单相的并联,所以同一信号触发毫无问题!!

网友AG(2009-02-05):
楼主大哥,简易使用3个单相的固态继电器,如果害怕不同步通断的话,可以使用周波控制器

网友AH:
扬州祥云自动化有限公司
主要销售的大品牌,品牌部分系列列表
西门子变频器 6SE4410、6SE6420、6SE6430、6SE6440、MM420、MM430、MM440
富士变频器 FRN系列
维纳尔 熔断器 31110规格 全国最好的价格 将提供资料为您参考
施耐德接触器、控制继电器 LC1-D、LR2、LR9、CA2、CAD、LA1、LA4、LA9 、LC1-F
施耐德电动机断路器 GV2-M、GV3-ME、GV1
施耐德按钮指示灯 XB2-B、XB2-E、XB4、XB7、DIL1、XAC、XAL、XVB、ZB2-BZ
施耐德变频器 ATV28、ATV31、ATV38、ATV48、ATV58、ATV68、ME、PDL
软起动器 ATS48
施耐德传感器、开关 XCK、XS1、XS2、XS8、XCM、XS3、XS4、XUB、XUK、XU1 、XU2、XUP、XUL、ZCK、K1、XD2
施耐德塑壳断路器 NSC 100B、NSC 60E
施耐德小型断路器 C65N、C65H、C65L、C65A、C32H-DC、VIGIC65、DPNVIGI、NC100H
西门子PLC S7-200、S7-300、LOGO、SITOP电源
西门子低压配电 小型断路(5SX2/5SX4/5SX5/5SP)、漏电保护(5SM、5SU)、配电柜(8GF)
西门子低压工控 3TF、3TD、3TH、3TB、3UA、3VU、3VF、3SB、3RG、6RA、7ML
欧姆龙PLC(全系列) C200H、CPM1A/AH、CPM2A/AH、CQM1、CS1W、CQM1H
欧姆龙元器件 温控器:E5CS、E5EZ、E5CST、E5CWT等编码器:E6A2、E6B2、E6C2、E6CP等、计时计数器:H5CR、H7AN、
传感器:E2E、E3JM、E3S、EE-S、E32、E3JK、E3X、E3Z、E3T等系列。
限位开关:D4MC、D4D、TL电源开关:S82J、S82K中间继电器:MY2NJ、MY4NJ、LY2NJ、LY4NJ
ABB低压工控 TADU、A9-A30、A40-A185、A210-AF1650
ABB配电 端子 S1N/H、S2N/H、S3N/H、S4N/H、S251/2/3、S250-S290,G/DS250,E23-E27
ABB变频器、软起动 ACS400、ACS800、PSS
魏德米勒 SAK、AP SAK、DEK6、EK4、EW、Q2 SAK等
默勒 DILE-M, DIL4-M、时间继电器:DILER、 DILR(C)、 ETR、 DILET
AB 1746、1747、1756、1761、1771、1784、1785、1786等PLC
三菱变频器 FR-A520/A540、FR-E520/E540、FR-S520S
三菱PLC FX1N、FX0N、FX2N、FX1S、FX0S、FX2S、A1S
三菱低压配电、工控 NF30-CS、NF63-CW、NF32-SW、NF63-HW、NV/SC-N
富士变频器 FRN系列
安川变频器 CIMR-G7、CIMR-F7、CIMR-V7
松下 FP0、FP1、FP2等PLC、BFV系列变频器
倍加福传感器 NBN8、NBN5、NJ50、NBB8、OBT200、OBE10M、RLK39、UB4000
SMC气动产品 AL、AN、AR、VF、AR、AS、CDQ、KUQ、IR、CJ、SY、CQ、VFS 等 。
菲尼克斯 MCR-PS、PLC-RS、DEK、EMG、UK5N/6N/10N、D-UK、E/UK、ATP-UK
明纬 电源 S-100、S-240、DR、D-120、ESC、PSP、Q-120、T-40/50B
E+H PMC133、FTC、CPS11、FDU、CPM223、DB50/DC12、FTM、FTC、PMD
丹佛斯 VLT2800、VLT5000 台达变频器触摸屏 VFD、PWS

如有需求,可随时联系我,真诚期待你的来电咨

询,价格绝对好,物流快捷,库存量大。

联系人:胡正刚
QQ:410155141
手机:13852733935
传真: 0514-87957993

网友AI(2010-04-23):
其实用三相的好 因为三相里面 元器件和可控硅都是配对好的 当然有些厂家没有配对对质量就有影响 用3个固态好处是坏掉一个换一个, 我推荐用三相的 我们公司就是生产固态继电器的 所以我知道年个好用

网友AJ(2010-06-18):
万一有一相断路了可就麻烦了

网友AK(2010-09-15):
固态继电器进口相对比国产的质量要好,国产的工艺水平还有待提高,但肯定会越发展越好。http://zhujun8606.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