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电机保护有无必要在使用热继电器的同时使用电机短路器

楼主(2005-04-21):
技术选型过程中,在电机保护上有无必要在使用热继电器的同时使用电动机保护短路器

网友A:
是什么电机?

网友B:
普通的电机??没必要!!

楼主:
使用的也就是一般的伺服电机 因为在采购过程中,技术部门提出的要求是两者都用,这是不是有重复使用的嫌疑,所以希望各位大虾多多指点

楼主:
我是做采购的,对技术上不是很清楚,希望能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保证系统的稳定

网友C:
不必这么麻烦啊,只要可靠,稳定就行了撒!!1

楼主:
兄弟,问题是两者都使用的话,成本将大大提高

网友D:
For the motor protection circuit ,we use break ,contact and thermal relay .For the break of sheneider and Abb ,their break have the function of short circuit and long term overload protection 9which is not 100% grantee). you can choose by yourself .

网友A:
伺服电机,只需要在伺服器前加个合适的C型开关,伺服里本身有热继电器的,我单位里就这样处置的

网友E:
我感觉在安全的前提下是应该加的!!

网友F(2005-05-21):
花40圆钱买个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安上不就完事了吗!

网友G:
电机保护上有必要在使用热继电器的同时,使用短路保护短路,热继电器没有短路保护功能.

网友H:
hgjk 说的对。 我公司控制系统(两个车间是进口的控制系统,其余三个车间是国内设计的)用的是西门子和施耐德的空开和接触器,均未安装其它保护。经过多年使用,证明很可靠。

网友I:
想明白这个问题只要了解其原理就行,就像迪清说的热继电器无短路保护功能,而短路保护器无过载功能。

网友J:
楼主说:......在电机保护上有无必要在使用热继电器的同时使用电动机保护短路器。应该是同时使用电动机保护断路器,不应是短路器。 而一般电机保护断路器都具有短路保护、热磁保护(即热过载保护)两个功能。没有必要再加热继电器。 但当多台小功率电机并联(可能同时动作),有时设计人员为节约成本不在每个小电机前加保护断路器,而是采用前边只加一个大功率保护断路器,而每个电机加一个热继电器,也能达到要求。 楼主应和你们设计人员沟通了解其具体的要求和设计思路。

网友K(2005-07-24):
如果是伺服电机,那么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它有比较完善的保护系统。伺服放大器就完全搞定了。

网友L:
断路器虽然有短路,过载保护.可还是有必要加装热继电器,他的保护整定值是可调的.

网友M:
最好加短路保护.

网友N:
楼主的短路器应该是断路器,一般的断路器都具有过流,过热保护.一般的情况用了断路器就不必用热继电器,热继电器一般和保险丝搭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