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火电厂磨煤机出口的温度测量

楼主(2005-04-21):
请教 火电厂磨煤机出口的温度测量(煤粉对传感器冲刷很厉害,常夹有小煤块)

网友A:
可以考虑红外测温,无接触、无磨损,灰尘太大加吹扫器。。

网友B:
可以用耐磨热电偶测量,我公司生产的热电偶(HRC》92)可使用24个月以上。

网友C:
没有太好的办法,可以用耐磨热电偶测量,不过使用寿命太短,总之能不使用则不选用。

网友D:
改善工艺设备,减小煤粉颗粒,用耐磨热电偶

网友B:
我公司生产的耐磨热电偶已在火电厂使用超过24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