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LC与变频的通信

楼主(2005-04-21):
各位高人,请问在使用USS协议使西门子的PLC与变频器通信的时候,是不是只要按照地址把STX LGE等等参数输入变频器就可以了,BBC校验是不是把前边所有数都异或后求和就可以了,我个人认为它比MODBUS协议要简单一些,请大家指教一下。

楼主:
顺便问一下,S7200软件中的USS—init模块是自带的还是要买的

网友A:
USS协议补丁包在西门子网站上有下载的,直接调用就可以了。使用比较简单,不需要自己再编写通讯程序。

网友B:
高手: 是否有PRO/E工程图制作软件,我想要一份.谢谢! 地址:http://www.tech@shhongyuan.com

网友C:
BCC的理解是正确的.松下有专用指令,不知道西门子是否也有?

楼主:
果然找到了,但是我看说明书里有一个USS模块,只要输进去几个参数就好了,那个从哪里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