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求助西门子CPU313C集成模板的点数分配问题

楼主(2005-04-21):
小弟正在做一个项目,要用到CPU313C,它有2个集成模板,其中有24个数字量输入,16个数字量输出,4个模拟量输入2个模拟量输出,不知道哪位大哥有这2个集成模板的电气图,点是怎么分配的?

网友A:
看看相应的手册!西门子网站上应该有下载的!

网友B:
模块上就有简单的电路图

楼主:
就因为还没买CPU313C模板,才想请教你们!

网友C:
16个输入和16个输出在一个模板上,其余在一个模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