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教+讨论 ]接触器选择问题

楼主(2005-04-21):
本人电机拖动学的不是太好。以前选择接触器基本上都是按照经验 1KW大约2A的电流选择,而且余额留的较大。最近想把余额(成本)降下来,查看了一些资料,比如施耐德接触器的选型曲线。EX: 45KW的电机,通过查曲线得出选形结果,需要90A的接触器。但是,1KW=2A在书本上看到的是定子线电流的有效值算出的结果。选形曲线上的电流也应该是有效值吧。如果不是有效值那我得出来的额定电流需要除根号3换成非有效值来选吗? 另:在△接法中,接触器的选择是不是因为相电流的缘故可以除以根号3来降低规格呢? EX:45KW 90A 那么降低后 90*0.58=63A? 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如果是选型,没有必要算的这么精确,因为接触器产品本身的划分就留着很大的空间,如:9A,13A,25A.....

楼主:
但是从成本上来说63A 和90A的差距还是挺大的呢。还请大家赐教

网友B:
电机功率决定电机外部线电流,同等功率△接法和星形接法只是电机绕组里的电流不一样,而接触器控制的是外部线电流。

网友C:
我认为每千瓦两安,已经不会有余额了,毕竟现在的接触器质量是很大的问题,再加上使用环境差,我现在差不多要每千瓦一安配接触器.

网友D:
我的意见采用90A,现实回证明是对的

网友E:
还要考虑接触器的工作频率,对其选择容量有很大关系

楼主:
童心说得不错,在选型曲线上确实纵坐标是寿命频率。但是就拿常见的星三角启动来说接触器确实,3个接触器都不是控制的最外部线电流,难道真的可以除以根号3?

楼主:
没人知道了吗??

网友F:
选大点,可靠要紧,坏一个修一次节约的全没了

网友G(2007-08-01):
请问是不是电动机的KW数乘以2安就可以算出额定电流呢?

网友H:
下面引用由新学PLC在 2005-4-24 16:47:00 发表的内容:
  我认为每千瓦两安,已经不会有余额了,毕竟现在的接触器质量是很大的问题,再加上使用环境差,我现在差不多要每…
--------------------------------------------------------------------------------------------
那按照你的理论不是成了45KW的用45A的接触器了吗,你敢用?
如果你用了还没出问题的话,你还好意思去说这家的接触器有问题,质量不好吗?

网友H:
接触器价格不是很贵吧,有必要为了节省成本而去减小上个型号?
也许是因为我们不大考虑成本问题,接触器价钱在设备里占的比例太小了,所以一般都比厂家推荐的再大上个规格

网友I:
 新学PLC: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4-24 16:47:00
    我认为每千瓦两安,已经不会有余额了,毕竟现在的接触器质量是很大的问题,再加上使用环境差,我现在差不多要每千瓦一安配接触器.

---------------------------------
说的好像有问题哦

网友J:
普通4极电机可以以功率的2倍作为计算额定电流的经验公式,6极\8极\10极就不行了.

网友K(2007-11-05):
接触器的选择是按照电机的实际额定电流来确定,具体则比额定电流大10%——20%即可。经验值。

网友L(2007-12-12):
 一般的看你的开关频率了

网友M:
我们平常说的电流啊电压啊都是说的有效值,在用电器中真正流过的还有50赫兹的最大值,最大值等于有效值乘以根号2,也就是1.4倍.你用算出来的电机额定电流再乘以1.4看电流是多少?

网友N:
首先如果你的每相绕阻可以承受380V电压才能用三角形接法,而且假设三角形电流,电压,启动转距都为1的话,那么三角形接法对应的为1/3,1/根号3,1/3

网友O:
I=2KW一般配电用选型是这么选,这是考虑到了启动电流大的原因。

网友P:
不用搞得这样复杂,一般的按照所带负荷额定电流的1.2-1.5倍选型即可。例如:电机额定电流为45A那么接触器的额定电流应选60A左右的。带重载启动的选上限。

网友G:
 现在我厂的设备有:塑料挤压机一台,电动机有75KW 的一台、37KW的台,79KW的加热部分,有一台塑杯机,7.55KW的电机、61.3KW的加热器、2台小塑杯机、8.55的电机,40KW的加热器。有一台印刷机有35KW的电机。再有我厂每个月的电费有108600度,应该属于三级负荷吧!一天24小时运行,一个工作周有6天,星期日停机。现在用的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是500KVA的变压器。帮忙算算还可以安装多少KW的设备?小弟才从学校出来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有劳大家了,小弟实在是对这些没有经验。

网友Q:
接触器选型不靠计算,而是凭经验。交流接触器的工作状态基本有四种AC1-AC4,各种状态下选择的结果相差很大。

网友R:
下面引用由醉猫在 2008-1-7 10:00:00 发表的内容:
   现在我厂的设备有:塑料挤压机一台,电动机有75KW 的一台、37KW的台,79KW的加热部分,有一台塑…
--------------------------------------------------------------------------------------------
个人认为在上50KW没问题.变压器应该还处在经济运行范围内.

你应观察一下实际总负荷电流是多少?(估计在350-450A).

网友S:
我的意见采用90A,

网友T(2008-03-21):
不用搞得这样复杂,一般空开选好后,接触器选大一级即刻.

网友:
说实话,真心而言。我不建议这么弄。。。。还是按照90A来做。空开价格跟项目价格相比是不值钱的。。。。

网友:
就算你这么弄是安全的,但是在自己知道安全的前提下,再宁愿给客户们一种安全的感觉。。。毕竟客户可能不太懂这些个理论。

网友U:
接触器选型时都有对应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