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OPC设置没对吗?

楼主(2005-04-21):
现在我有CITECT做OPC Server,远程用RSview通过OPC方式可以访问数据。 但远程用CIMPLICITY做Client去访问CITECT SERVER却怎么也读不出数据 但如果用RSview做OPC server时,远程电脑用CIMPLICITY作客户端又可以访问数据。 请问,我是哪里设置没对吗?

网友A:
我也遇到了cimplicity的opc通信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 你们知道吗? cimplicity中没有opc服务器的吗? 如果要实现通过opc读里面的数据怎么实现啊?

网友B:
1、opc server 是否运行? 2、cimplicity中只需设client 3、数据格式是否已知? 4、在opc server中添加tag,最好bool,int,string都做一个。 5、project wizard,选择相应的protocal,找到相应的point 6、直接给point 赋值,看plc或opc server中是否有变化? 还不清楚请发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