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调节阀选型难题

楼主(2005-04-21):
遇到一棘手选型请求同行帮忙,进口、国产均可,抵制日货 工作温度:260℃;工作压力:4.8Mpa;上游压力:4.8Mpa;下游压力:1.023Mpa;介质:硫酸及硫酸镍矿浆;介质含固体浓度:21.8%w/w;介质含酸浓度:70g/l;正常流量:2.13m3/hr;管道直径:DN15,介质密度1350 提示:可能应该选V型球阀或偏心旋转阀,管道材质为钛材。

网友A:
做为调节阀,压差有点大了,材质要求也挺高的.你这应该是用在冶金上的.选电动的偏心阀吧!国产可以做,但恐怕用的不好.梅索里兰的在这行业做得可以,你何不去问问.

网友B:
咨询一下FISHER公司,它们在调节阀方面比较专业的,可以咨询一下。

楼主:
谢谢流水寒、唐进,确实是有色冶金行业,现场有气源,就考虑气动的,你们说的我都问过,FISHER直接一口回绝说做不了,其它企业说的很暧昧。我也知道FISHER只不过是名气大,在美国它只是大众化产品,我们国人捧的过高而已。

网友C:
重庆华林仪表厂专做阀门,可适应大差压,你可以问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请注意我这里的工况不仅仅是压差大的问题,请大家仔细看看工况。谢谢

网友B:
太难了,有耐腐蚀材质,可耐不了高压差,钛材毕竟硬度不够,不好做。建议最好采用低压差时,耐腐蚀材料,也许好一点。

网友D:
可以做,你问吴中仪表厂,我们以前在化工行业用过比你这压差还要大的,介质是硝酸,用得非常好

楼主:
终于今天见到了一种阀,是旋塞阀,感觉不错,应该可以吧。

网友E:
重庆华林仪表厂?还是重庆华林自动仪表公司?有没有网站啊?

网友F:
重庆华林的网站是:http://www.hualin.cn/images/xinwen.gif

楼主:
我选的是进口产品,该工况曾经国内许多厂家都试过,最短的寿命只有2个小时,最长也没有超过3天,国外的几个厂家也试过,没有超过3个月的,我考虑了很久主要是所选阀门形式和材质不当,这次选旋塞阀、钛合金材质,估计可以。

网友G(2005-06-23):
这种工况可以选用旋塞阀,不过现成的旋塞阀必须重新设计,作成硬密封的结构必须加宽密封面宽度,不然不耐用,卡套旋塞阀不能用于调节作用,